[汽配] 凯迪拉克一代行车记录仪改装测试总结

楼主(2019-03-05):
以下,给有需要的人~~~~~
1、后视镜上的4根线头,红色线,必须需要接ACC电源,屏幕才能亮,否则屏幕不亮。
橙色线接了ACC后,也无作用。电压表测试电压为0V
白色线,接了12V电源后,屏幕会熄灭,貌似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别接了。 电压表测试电压为1.5V
绿色线,接了12V电源后,屏幕会熄灭,貌似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别接了。 电压表测试电压为0V

2、整体系统的负载,跟屏幕的亮度及防眩目系统的工作程度有很大关系。
当作在开灯的工作台上,屏幕朝上对着灯的时候,系统总电流约0.6A
当我把屏幕面朝下,扣在工作台上时,系统总电流居然达到了1A
当我断开ACC之后,系统电流维持不变,持续6分钟之后,电流为0 。 所以,大家放心的接常电,没事的。

3、运行了20分钟之后,摸摸主机的温度,温温的,不烫手,就自然散热问题也不大,有条件接一个笔记本风扇也可以~~

4、一代里面也有一个大大的GPS模块,因此,时间是不需要设定的,也没有地方设定。当接收到GPS信号的时候,自然就会将系统时间更新正确~~~

5、后视摄像头天生防水,完全可以改成外置式的。

楼主:
之前的拆机贴,我也补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10

长城C30加装凯迪拉克一代流媒体后视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763

网友A:
380在闲 鱼淘了一套二代XT5的流媒体后视镜。比一代要强,后摄像头改在牌照上方了,清晰度要高。
熄火后会继续录像6分钟,然后待机,电流0.8mA。若有碰撞,会自动开机录像6分钟再待机。
我装在锋驭上,效果完美,后视画面清晰亮丽,视野开阔,所有车道一览无余。
但是,在电脑上播放记录的视频,效果不是很好,清晰度不行。主机把前、后画面压缩合成为一幅了,估计是压缩惹的货。
另外在安装后,发现这货抗干扰性不佳,表现为,点火后,踩刹车、开关灯时,后视镜画面都会抖动。后来在后视镜的ACC取电线、地线进线之间串接共模电感解决,(将后视镜地线搭铁接地也行)。估计主机也没接电感。

网友B:
拆过两个后视镜款的行车记录仪,这个用料实在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在闲 鱼淘了一套二代XT5的流媒体后视镜。比一代要强,后摄像头改在牌照上方了,清晰度要高。
熄火后会继 ...

恩,弄的挺好的。
1代的后视镜没地线,现在还没有接车上去试验,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两个后视镜款的行车记录仪,这个用料实在是不错。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弄的挺好的。
1代的后视镜没地线,现在还没有接车上去试验,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

1代后视镜的地是与视频地共用的,连接到主机地。
1代的4根线,据其他车友反映,除了红色的ACC线外,其他线是与左右后视镜联动实现自动防眩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代后视镜的地是与视频地共用的,连接到主机地。
1代的4根线,据其他车友反映,除了红色的ACC线外,其他 ...

据说防眩目是他这个后视镜自带的, 其他线确实是跟 左右车外后视镜联动的~~

网友:
必须用原装的摄像头?一般的摄像头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0在闲 鱼淘了一套二代XT5的流媒体后视镜。比一代要强,后摄像头改在牌照上方了,清晰度要高。
熄火后会继 ...

二代的后视镜5根线,橙色是跟地线GND 通的,绿色和白色还不懂做什么用的,可能跟一代的一样,左右后视镜联动防炫目吧

网友(2019-05-08):
引用 网友A:
1代后视镜的地是与视频地共用的,连接到主机地。
1代的4根线,据其他车友反映,除了红色的ACC线外,其他 ...

老哥请教下 2代的五根线怎么接?红色接ACC对吧?其他线怎么接?

网友:
这个可以的啊,接插件都是车规的,应该是专业的大厂做的。。。

网友:
清晰度怎么样?夜视如何

网友C:
楼主,我的显示器那四根线中vcc不接,也可以正常亮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9-06-12):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显示器那四根线中vcc不接,也可以正常亮的,是怎么回事??

后视镜的红色ACC线不接只是没了自动防炫目功能,不影响别的功能,我的也没接,感觉没必要接

网友D:
之前看了下想装的,后来发现很鸡肋,机器不能回放,必须拔卡放电脑才行。
最后装了飞歌科视的,效果很好。

网友E(2019-07-25):
我也装了一代,前摄像改线路放到车头车标下面了,但是要车停稳后才能切,改那个地方可以随时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了下想装的,后来发现很鸡肋,机器不能回放,必须拔卡放电脑才行。
最后装了飞歌科视的,效果很好。 ...

哈哈,可以回放的,只是你没学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装了一代,前摄像改线路放到车头车标下面了,但是要车停稳后才能切,改那个地方可以随时切? ...

是的,行车中不能切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