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只外表光鲜的工程亮化防雨专用开关电源拆解,型号F-12V200W

楼主(2019-03-05):
标题:『饥又寒解牛』折一只外表光鲜的工程亮化防雨专用开关电源,型号:F-12V200W。。。。。。

1、上次回老家看到几只换下的开关电源,挑选了两只盒子漂亮的拿了回来。这是其中之一。

2、盒子两端。接线端比平常看到的少了好多。

3、拆开接线端盖板。

4、另一端盖板。可以看到风扇安装位置。

5、打开上盖板。

6、风道是从底部通过的。

7、开关管和整流管没有坚固金属件固定,并且歪歪扭扭。。。。。

8、板子正面,没有多多少元件,EMI等抗干扰电感电容都省了。。。

9、把管子放倒,以便拍照。

10、开关管和整流管型号。

11、板子背面。

12、电源管理芯片。这是什么鬼??

13、开关管、整流管引脚太长,并且挨得比较近。仔细观察,还有过热造成的虚焊现象。

14、保险管没有安装上,用了一段铜箔代替。

15、上电源检测,输出电压11.74V。想把输出电压调高些,发现这东东没有电压微调电位器。

16、装配的时候,发现开关管和整流管是靠这金属挡板夹紧的。

谢谢坛友的支持,谢谢坛友的捧场。。。。。。。祝坛友快乐每一天。。。。

THE END

网友A:
市政工程,一次性的东西,也就这质量了,反正保修期内不坏就行。

网友B:
进来学习温总科普知识。

网友C:
優秀文章,没砖家咯

网友D:
电源板子不错,你留下。外壳求包邮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子不错,你留下。外壳求包邮赠送

十针同学,英雄所见略同,你的想法怎么跟我一样呢???我就是想要个盒子折腾用。

网友:
板子焊点都起层了。

网友:
温总的蓝牙表没电了,要充电了。

网友E:
壳子比板子用处大,久仰温总大名,第一次回复你的贴,向你学习了

网友:
看着质量部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壳子比板子用处大,久仰温总大名,第一次回复你的贴,向你学习了

徒有虚名罢了。。。。共同学习,共同探讨。。。。
我也是看中这盒子,可以折腾些别的用。

楼主:
哈哈。。。。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政工程,一次性的东西,也就这质量了,反正保修期内不坏就行。

就是看中这盒子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来学习温总科普知识。

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優秀文章,没砖家咯

谁把砖头偷走了????

网友:
这盒子真不错

网友F:
板子前后和外壳形成散热气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前后和外壳形成散热气道?

元首极聪明的,正是这样的。。。。。

网友:
木牙膏了,还行能用,壳子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