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宽带用超五类与六类有区别吗?

楼主(2019-03-05):
100M宽带用五类与六类网线有区别吗?用六类的会不会快点?

网友:
这个具体没试过,因为现在有无线的多了,用有线的少了,请楼下的回答一下。

网友:
没区别,6类的线粗一点,超五类的标准线跑千兆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距离近了没区别,距离远了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不过我50米纯铜超五和六类都没用出来区别。
六类比超五粗啊,装修时四分穿线管六类只能穿两根,超五挤挤能穿三根。

网友:
不比国标跟山寨区别来的大

网友:
再超也是不达标!百兆带宽用六类线也不会快!但是以后升级方便了!

网友:
线不会轻易用坏,还是用好点的,
以后升级方便,百兆应该不会太久了

网友:
楼主没说要用多长线?另外现在应该买不到五类线了,起步就是超五类。
90m以内合格的超五或者六类跑千兆都没有区别。
55m内五类可以上万兆。
六类比超五多的就是线径加粗,4对线之间加了十字骨改善串扰。

超过100m,最好别上网线。直接上光纤收发器。

网友(2019-04-24):
100M宽带还是100MB/s速度?不是100MB/s的话没区别。

网友:
100M宽带还是100MB/s的速度?如果不是100MB/s的速度的话没区别。

网友:
没有区别。。你要便宜距离不远的都可以用。6类不一定比5类好。主要看线是不是全铜。。6类也有铝包铜的。价格比5类0.5全铜还便宜。。所以不要在乎是几类,看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