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摇呀摇,尽情地摇,摇出真相大白~拆解投币摇摆车MP3控制器台迪AMT-78

楼主(2019-03-05):
前面折腾一台投币摇摆车,把它的控制器折腾坏了,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38。听坛友支招,近日上某宝撸到了新的控制器,在拆装试用中也是有惊无险的,顺便把前面控制器损坏的原因也弄清楚了,本来想在原帖编辑的,但是此帖想专门求问下MP3小板的一颗芯片,就发到这吧。想知道就跟我来。
这是新旧控制器合影。第一时间发现了,这牌子不一样:

我下单时可是跟卖家说得很清楚的,马上问对方,答复说通用的。
应该是通用的,因为接插件都一样:

马上试机,可是只见指示灯亮:

一番排查,原来,是投币器的信号线断了。接插脚的铜箔断的很隐蔽,这是刮掉绿漆准备补焊:

试机一切正常。至此,上次破坏的原因应该找到了,先是电机输出线接错,在从乡下到城里的长途来回折腾中,又把投币器信号引脚铜箔振断了,因而就算是后来把线接对了,也触发不了主机,反而是继电器的高压得不到释放,把MP3小板的5V供电给催毁了。以上分析如有不当,请回原帖看看再来讨论,欢迎拍砖(真的是“砖”了,因为已取消专家分了)。
问题找到了,拆一下吧,看看这些通用的控制器是否一样的。
这还贴有合格证防拆的:

拆开了,果然大同小异:

测一下变压输出电压,为以后维修作备份:

音频芯片也是2003:

直奔主题,前面就是这个带SD卡槽的MP3小板挂了:

这版采用的是插针连接,更可靠、简洁,分离出来了:

这是主控,用的还是上海山景(MVsilicon)集成电路的,但型号变成了AU6860B:

资料来了:

这块是闪存,MX25L3206E:

标准包装:92
类别:集成电路(IC)
家庭:存储器
系列:-
格式-存储器:FLASH
存储器类型:FLASH
存储容量:32M(32Mx1,16Mx2)
速度:86MHz
接口:SPI串行
电源电压:2.7V~3.6V
工作温度:-40°C~85°C
封装/外壳:8-SOIC(0.209",5.30mm宽)
供应商设备封装:8-SOP

这货怎么不要24c02了呢?请大神出来科普一下。

网友A:
闪存放固件吧,估计EEPROM(如果需要的话)也用它模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放固件吧,估计EEPROM(如果需要的话)也用它模拟了

问题是现在这版的固件又存在哪呢?那块闪存里?如果是,为什么上一版的不这样做,也有一块闪存啊。

网友B:
小板子估计是买来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板子估计是买来装的

小板子不确定,但那变压器确实是人家的,都装不下,有一个脚伸出外面了。

网友C:
以前用24C02因为固件小,可能也没额外的声音提示,现在用M级的25系列,里边要额外存一些女生发音提示“小朋友们快来玩啊”“请投币”“小朋友们请坐好,马上就要开车啦”,这些可不是主控带来的,是存在这里边的

网友D:
怎么改名了,都不认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24C02因为固件小,可能也没额外的声音提示,现在用M级的25系列,里边要额外存一些女生发音提示“小朋 ...

我瞬间浮想联翩。。。。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24C02因为固件小,可能也没额外的声音提示,现在用M级的25系列,里边要额外存一些女生发音提示“小朋 ...

原版的也有这些语音,不过,也许真是容量原因。请继续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改名了,都不认识了

黄上,不改名,你是不是都不理臣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瞬间浮想联翩。。。。字数补丁

理工男小闷骚发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上,不改名,你是不是都不理臣妾了

响亮的名字不容易起 ,刚起了个别名 帝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版的也有这些语音,不过,也许真是容量原因。请继续科普。

早点装好,没事最好,当年从小煤窑那边一朋友手里买过俩这玩意,一个带视频的,一个坏了,坏的那个改了T12控制器,带视频的不知道哪去了,能找到,就可以当电视信号源了,那画面一开头是传统的迪士尼的三宝

网友B:
里面线真够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线真够乱的

这一版比上一版好多了,采用了插针连接,上一版的接线还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早点装好,没事最好,当年从小煤窑那边一朋友手里买过俩这玩意,一个带视频的,一个坏了,坏的那个改了T1 ...

那个视频板我看看。(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那个视频板我看看。(发个图片看看)

哎呀,当年买那玩意谁知道有没有存照片呢,太早了,最多是刚刚有第一个DC后,应该是照过几张照片,都十二三年前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呀,当年买那玩意谁知道有没有存照片呢,太早了,最多是刚刚有第一个DC后,应该是照过几张照片,都十二 ...

嗯嗯

楼主(2019-05-16):
引用 网友C:
哎呀,当年买那玩意谁知道有没有存照片呢,太早了,最多是刚刚有第一个DC后,应该是照过几张照片,都十二 ...

你专业搞家电维修的,每天都很多素材呀,就是有点费时间精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专业搞家电维修的,每天都很多素材呀,就是有点费时间精力。

是啊,最近用手机拍照成功率高,也清晰,所以,数码相机反倒不爱用了,把控不好就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