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89b三位半的老数码万用表,请教更换硬芯片后怎么校准

楼主(2019-03-05):
一块胜利老表铲掉了原来的黑胶芯片更换7106的硬封装芯片,更换完成后测量值出现较大偏差,测量220v交流电显示280v,测试直流电和电阻都出现读数偏大,板上一共有五个可调电阻,请问该怎么样调校,谢谢

网友:
不都写着吗,vref,vrac,调基准,调ac:loveliness:

网友:
校准是有顺序的,没这表所以没法指出具体位置,楼主得对着板子自己找,其实不难
1 200mv基本档,调基准分压
2 直流电压档,调10兆串联那个
3交流电压档,精密检波电路那个
4直流电流,从大电流档位到小电流,一般有2-3个

网友:
另外不能拿220v校表,不仅不准,还不安全。没基准,至少也要有高一级的表,比如4 1/2或更高的

楼主:
谢楼上各位赐教,有时间试试

网友:
5个可调,基本难办啊。

网友:
不错,焊工需要提高

楼主:
这块89b数字表,二手收来时一开机无论在那个档位,蜂鸣器都鸣叫,请教老师傅说是A/D转换器坏了,可以换一个
网上都说硬芯好,就买了块7106试试手,现在各档读数均偏大是否还可能有其他零件损坏,需要重点检查那些部分
谢谢

网友(2019-07-10):
焊接的很漂亮!  我做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89b数字表,二手收来时一开机无论在那个档位,蜂鸣器都鸣叫,请教老师傅说是A/D转换器坏了,可以换一个 ...

测量基准电压, 测量电阻看看准吧,如果电阻准,说明分压电路的电阻没问题,问题可能是基准电压偏移了,如果电阻也不准了,应该测一下分压电阻。

网友:
现在还在用吗

网友:
不错,比我技术好多了

楼主(2022-02-17):
后来发现电容档不好使,就没在用,谢谢楼上各位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