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正确配件到 总算修好IPad mini2

楼主(2019-03-05):
年后购买的触摸屏和电池配件,店家给发错了。等收到我的返件才发出我的件。今天才收到

附带买了点刀片和钼丝

电池

触摸屏

旧触摸屏上的摄像头塑料框还没拆下

电吹风没有,加热台用一下。

取下

加点B7000安上

先按电池

“新电池”

实际也是拆机电池

排线接上测试

发来的电池亏电

冲了一会儿才显示

测试触摸屏

没问题了,锁上电池盖板

安屏蔽

上屏幕

后摄像头旁的固定螺丝是最长的

把触摸屏的排线向内弯折,不要再犯上回的问题。

上3M双面胶,四角点B7000

OK,修复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優秀文章,满分支持,这是大手术啊

网友:
技术了得,看起来用很久

网友A:
同事的也是mini2 被砸碎了,买了个触摸不带排线,后来发现内屏也碎了 。。。。
16g 不修可惜 修有点贵。。。

网友B:
加热拆电池受得了不?

网友:
总算修好,时间拖的有点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事的也是mini2 被砸碎了,买了个触摸不带排线,后来发现内屏也碎了 。。。。
16g 不修可惜 修有点贵。。 ...

找的都是淘宝上最便宜的,外屏加电池一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拆电池受得了不?

电池要更换的,做作业的加热垫也温度不高到哪里

网友:
妙手回春,恭喜成功修复机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的都是淘宝上最便宜的,外屏加电池一百不到

这个价格不错

网友(2024-09-13):
这几天捣鼓mini2,看了很多帖子,找不到尾插排线的线序定义

网友:
就没拆过需要加热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