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戴无负担,3克重的南卡S1到底如何?

楼主(2019-03-05):
随着蓝牙5.0技术的成熟,蓝牙耳机也是风声水起。这次刚好在高清范有范试玩活动中获得了南卡S1的试用机会。南卡S1是一款轻型无线入耳式蓝牙耳机,其采用了瑞昱蓝牙5.0芯片,单耳仅重3克,即使耳机总重也只有16克。这样极轻型的设计,耳机续航能力还达到了10小时。下面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样的耳机到底如何?
一、简约中透着轻奢:
南卡S1的包装非常简约,黑色的主色调贯穿了整个包装,就连内部的配件盒也是黑色。当然,耳机的颜色同样为黑色。在配件盒里,厂家附送了两种大、中、小不一的耳帽。红色的耳帽是比较常见的,而另一种是采用了双层软硅胶耳帽。这种耳帽只有在高档耳机中出现,没想成了南卡S1的标配。
南卡S1全家福:除了耳机、耳帽外,还有用户手册和充电线。
南卡S1采用的是颈挂式对称设计,线控和电池腔分立于颈圈两侧,佩带时可达到左右平衡。颈圈的材质内置了记忆金属,外层为亲肤级材质,可缠绕收纳,只是耳机没有佩送收纳袋有点遗憾。

耳机的线材采用的是不易缠绕的面条线,两个耳塞的磁吸式设计在不使用时也可便于胸前置放。可以看到南卡S1两个耳塞要比普通耳机小巧些,尾部的CD纹让这小巧的耳塞透出了轻奢之美。

二、细节之美:

耳机的线控为标准三键式设计,短按上下的+、-键为音量调节,长按时可切换歌曲;中间的多功能键除了控制接听电话和音乐的播放/暂停功能外,还是耳机的电源和配对按键。只是在实际使用中,三个按键操作有些生硬,在盲按时按键也不易分辩。希望后期能够在按键上加以改进。

在线控的侧边是耳机的充电接口,接口外安装有防尘塞,在日常使用时还能起到一定的防水作用。线控内侧还有两个小圆孔是耳机的状态指示灯,在配对状态时红蓝灯交替闪烁,连接成功后会有语音提示,指示灯熄灭。在充电过程中,指示灯为红色;充满后,状态指示灯为蓝色。通过指示灯的状态,还可以实现手机一拖二的连接,方便两台设备的快捷使用。

耳机的腔体为金属材质,前后两端面与腔体为圆角过渡,手感上非常润滑。尾部的CD纹装饰下还加入了磁吸式设计,这样的耳塞单个重量仅有3克,长时间佩戴耳朵也不会有负担,这也是这款耳机的最大亮点。另外,耳机的左右声道标识印制在耳塞与线材连接处的外侧,虽然可以便于声道的辨识,但对于耳机的整体美观会有些影响。必定这样的耳机挂在脖子上是不会再去查看左右声道的。

三、使用感受:
1、佩戴舒适性
上面说过南卡S1配送了两种不同的耳帽,双层耳帽能够更好的隔音,佩戴时也会比单层的牢固些。但对于佩戴舒适性方面,单层耳帽在实际使用中会更佳一些,长时间佩戴甚至能达到无感的状态,可根据自身需要进行选择。我是经常在上下班或是出差旅途中使用,所以还是喜欢原机佩的这种双层耳帽。

耳帽的更换方法也比较简单,在拆卸时要注意用力均匀;新的耳帽安装前,可将软硅胶翻起,这样方便安装的同时,还可直观看到安装是否到位。

要注意耳机防水性能仅为生活级防水,可应对日常生活中的雨水或汗水飞溅。在下大雨时可不要只顾享受淋雨的感觉,还是先找地方躲雨为好。

2、音质表现

这里使用手机与南卡S1连接,试听了几首我比较熟悉的歌曲。耳机的音色没有过多的渲染,非常清纯;音乐细节的解析也算到位。但对于高、低音方面的表现,必定不足200元的价格只能用一般来形容。

总结:

优点:
1、多种耳帽适用于不同场景;
2、单耳重量仅3克,佩戴舒适;
3、蓝牙连接速度快。
缺点:
1、线控按键操作手感生硬;
2、防水等级仅为生活级防水。
耳机的佩戴舒适性是这款耳机最大的亮点,只是在剧烈运动中会有脱落现象。在使用中得益于蓝牙5.0的支持,设备连接速度非常快。续航能力也算出色,对于日常生活使用或是慢跑等轻运动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有没有听诊器效应?

网友:
入耳式的都会有听诊器效应,很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