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假这个存储配那种主控板

楼主(2019-03-05):
图1这是游戏机SSD里拆出来的共88个焊点型号是PF428也没找到资料,在淘宝看了一个引脚数好像一样但是感觉排列不一样,中间有稍宽的。

网友:
推荐别整了 游戏机上正常最高也就8G 我也有一个才4G  颗粒才2G一颗 别看才4G里面还装了2K系统 容量太小不值得再买板捣鼓了

网友A:
这有点像黑片的感觉

网友:
BGA100放弃吧,,,,,,字数补丁,如果想折腾可以上安国

网友:
8GB一颗,折腾啥呀,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点像黑片的感觉

这是白片不是黑片

网友:
这个闪存封装是 FBGA100 不是88

网友:
优盘电路板焊盘点位跟闪存的不一样,所以用不了的

网友:
大s的al和af片子,做u盘不错

网友:
SM3260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