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看看廉价钳表怎么样

楼主(2019-03-05):
买了个廉价钳表,我不是电工,也不修空调,本来没有什么用,主要是好奇这么便宜的表到底怎么样。拆开看看。
感觉: 1。做工还可以,模具还精准,但壳体轻薄。液晶屏显示清晰,视角宽大。面板缺点是;火线感应插口印记错误,另外,液晶屏外面没有保护屏,这个很差,我用亚力克板做了一个盖上。
  2.电池3v。觉得这个比9v好。
  3.通断蜂鸣档,声音太小,看别的买家也主要抱怨这个。我的办法是在对应蜂鸣器发声孔的壳上打了个小洞,声音多大了,但对我这个听力不好的老人还是勉强,于是面板加了一个LED,发声同时LED亮。
  4,pcb板上除了一个牛屎芯片,正反两面都没有其他IC,极其简单,通常的7106之类的芯片不可能完成钳表的所用功能,而且开机时刻液晶屏所有码段全亮,同时它还有自动关机功能,所以我怀疑这个牛屎芯是个专用单片机芯片,什么型号?
  5,转盘手感差,涩。我拆开加了点硅脂,好多了,用单指也能拨动,换档位也清晰,干脆。
  6.测量精确度,板上也没有一个可调元件。因为是个钳表,主要用于电工,对精确度也没有多少要求,比如测个市电,230或225v没有什么关系。市电本身时刻也在变,所以对交流电流电压我也就是大致测测,差不多就行了,因为市电本身时刻在变,也不知精准。电阻档我用普通百分之一电阻测,基本正确。
  对于直流电压我用自制的基准电压,试了试,反向测准,正向测总是少一个字:反向测是5v,10v,正向测是4v,9v,为什么?是不是积分电容有问题?
  总之,对一块十几块钱的钳表,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有一块,用于电工或空调安装(不是板级维修)足可以应付了。

网友A:
谢谢分享,几年前也买了一个,刚看了一下,外观差不多,功能一样,里面多了一些东西。您的表两边的插孔都是红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几年前也买了一个,刚看了一下,外观差不多,功能一样,里面多了一些东西。您的表两边的插孔都是 ...

请看我的说明以及和第一个图上说明文字,其实是左边孔标记错了。

网友B:
这货看似便宜,其实性价比极差,除了便宜一无是处,简直就是个玩具。几十块的钳表就都是自动量程3999甚至5999,而且可以测电容频率了,精度量程和功能比这个强太多,何必买个这么差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看似便宜,其实性价比极差,除了便宜一无是处,简直就是个玩具。几十块的钳表就都是自动量程3999甚至59 ...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电工,或者你只是偶然测测家里电压,测测电器的通断,电线有没有通电等等。你要“自动量程3999甚至5999,测频率干什么?精度量程和功能强大”有什么用?一般万用表有几个能测交流电流的?有这个简单而完全满足要求了。要量程和功能强大买正规万用表啊,钳表本身定位就是给电工用的。老人喜欢老人宝不要几千的手机也不完全是节省,声音大,简单,适合自己。瑞士手表强大,有多少人用?各人有各人的要求,适合自己够用就行。一般家居男人,有这个表就够了。现在到外面找个电工什么价?
“价比极差,除了便宜一无是处,简直就是个玩具”。未免大言欺人。简单,价比高,正是这个表的优点。看来我在这个板块发这个表是发错地方了,这里看帖都是专家,眼里只有安捷伦。福禄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电工,或者你只是偶然测测家里电压,测测电器的通断,电线有没有通电等等。你要“自动 ...

“反向测准,正向测总是少一个字:反向测是5v,10v,正向测是4v,9v”,对于一个仅有600V档位且最小量程为1V的万用表来说,这个误差似乎太大了些。说它“简直就是个玩具"不算夸张吧。
“火线感应插口印记错误”、“通断蜂鸣档,声音太小”、“转盘手感差,涩”等等都说明它的做工实在太过粗糙,再加上精度又不太好,说它“除了便宜一无是处”也不算冤枉吧?
既然讲到“性价比”,首先是“性”其次才是“价”,对于这个做工粗糙、精度很差仅仅具备最基本功能的东西,就算再便宜又能如何?几十元的正规钳形表比比皆是,各方面都强它,价格也仅仅四五十元而已。东西不是越便宜越好的,以它的表现,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假冒伪劣产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测准,正向测总是少一个字:反向测是5v,10v,正向测是4v,9v”,对于一个仅有600V档位且最小量程 ...

你太偏激了,我对这个表有肯定,也有批评。你只看见批评了。我说“反向测准,正向测总是少一个字:反向测是5v,10v,正向测是4v,9v”是批评,但也没有一棍子打死,满档600v,只是反测误差1v,你说误差太大?钳表本身定位就是给电工用的,主要测市电,220误差1v,你说误差太大?
做工粗糙?可能有,不过我还赞扬它模具精准吧。声音小,可以改进,它好歹还用一个正规蜂鸣器,我还看见一百多的用的还是一片陶瓷片。
一个产品有缺点,尤其廉价产品,这是肯定的,我提出来,也是想改进,这就是爱好者的乐趣,也是我到数码之家的原因,几十元的正规钳形表比比皆是,就没有缺点了?前几天我还看见吐槽。
我对它的评价,优点有,缺点也有,对电工够用,不是玩具。(寿命长的话,这类东西常常短命),
“东西不是越便宜越好的”,是的,但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十几块,能测电流就行,别的都可以不考虑。

网友:
先生,能私信个地址吗?岁数大了,眼睛不好,普通表测交流电流总提心吊胆  **********************************************************
找到了,不用私信了,谢谢。

网友:
十几块钱
估计卖家是卖一块赔一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看似便宜,其实性价比极差,除了便宜一无是处,简直就是个玩具。几十块的钳表就都是自动量程3999甚至59 ...

关键是便宜啊,业余的用还凑合.10来块钱的表.两个通断市电什么的

网友:
10来块钱的表其实性价比极高,值了。

网友:
都差不多这样的了。。。。。

网友(2019-04-28):
引用 楼主:
请看我的说明以及和第一个图上说明文字,其实是左边孔标记错了。

看看线路板,其实左边孔的标记没有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太偏激了,我对这个表有肯定,也有批评。你只看见批评了。我说“反向测准,正向测总是少一个字:反向测 ...

1个字的反转误差是正常范围,还没见哪块表敢声称0反转误差,另外安捷伦福禄克的玩家可没在这说三道四哦,每个人观点见识不同,淡定些。

网友:
估计芯片都是7106,我这个不知道多少钱,反正太垃圾了,做工一塌糊涂,PCB板薄的跟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