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做个1号电池转换筒和一个占位筒替换热水器电池

楼主(2019-03-05):
热水器用的是1号电池一对,六块钱一对,大概两个月就没电了,感觉有点费,费钱,热水器用的是1号电池两节串联,3伏,手头有二十几节18650电池,就想着用18650电池代替,所以折腾上了,捡了体质差点的18650用上,用了一段时间了,现在还很好用,首先准备材料,1号电池一只,八分管一小节,一寸管一小节,八分管装18650很好,一寸管刚好跟1号电池一样大小,非常完美的材料,1号电池拆下正负极备用,水管按照尺寸截好

转换筒,八分管套入一寸管中,牙签定位正中位置,打进热熔胶

占位筒,导线连接拆下来的正负极片,打热熔胶粘好

成品,放进18650有点松,并不影响,我用纸卷一下,

69306[/attachimg

网友:
没加保护板的话,18650容易挂

网友:
两个月就没电?电池烂,还是热水器漏电。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用PBC管做了一个,不过用的是5#镍氢,给燃气灶用。

网友:
加个二极管降降压安全点

网友:
两个月就没电要么电池垃圾要么电路漏电电流太大,上表测测静态电流看一下吧

网友(2024-03-04):
这个碳性电池不行,怎么也要碱性电池

网友(2025-03-26):
正在想做个点位筒给4.5V的收音机用。

网友:
两个月没电?是电池太差还是热水器太辣椒。我记得之前那个百乐满电池日本仔的,90年代用到14年没换过,上面那个电池牌子我看了是日立的linglife,14年换了国产神州牌,电池也是上个月才换的,这次二个电池是南孚碱性,居然没有漏液。刚换了网上买的铁壳555,看看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