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里网路连接

楼主(2019-03-05):
二手房,各种线均是原房主安好的。家里网络采用是有线电视的网,家里走线目前是从弱电箱走走同轴线缆接到电视位置的机顶盒及CableModem,CableModem出4路线,1路接路由器,供家里无线网络,1路接机顶盒,看电视回放等,1路接电视,看网络电视,另一路接网线插座2(水晶头插网线插座)经网线插座1(原来线是直连,没断开,为判断线路走向,当时截断了,后来直接一对一锡焊焊接的)返回到弱电箱,弱电箱内用两个水晶头用直连的连接器连接,接到电脑处,现在就是电脑处的网速特别慢(其他用着都挺好额),甚至没有这个位置的无线网速度快,当然这个位置无线网速也一般。而且由于工作关系,还是有线网好用些。看看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该怎么处理?附图家里布局图

网友A:
仔细检查网线和墙上的网络模块,应该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网线和墙上的网络模块,应该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之前用网线检查器检测都通过了,8个灯正常

楼主:
网线总长度估计不超20m,不知道这么多接头对网速能有多大影响?

网友:
这样应该是在线路上有2个接头吧,
如果是千兆设备,看一下电脑上显示的是千兆还是百兆,显示百兆是线路的问题
1.弱电箱那断开,放个路由试一下电脑的网速有没有改善
2.电脑移到弱电箱处,试一下网速有没有改善
这样应该能试出是哪段线出问题,如果都没问题,在弱电箱处放个小路由或交换机做中继

网友:
先将接CableModem的网线改在路由器上试试,以排除CableModem问题,然后一级一级的接头处测试~

网友:
二手房不太计较的话,买成品超6类扁线沿踢脚线布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