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哭求大神指导电瓶打火问题,谢谢!!!

楼主(2019-03-05):
今天清理电动车电瓶,其中一块负极氧化了,我就用镊子清理来着。突然打火了。请教下,是由于4块电瓶还串在一起的原因?还是这个电瓶脚内部短路了?补充一下,拍摄的电瓶脚已经快腐蚀断了,还连着一点,准备挖开补焊极脚。另外之前清理的时候4块电瓶是48伏状态,串在一起的。现在不敢动了。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你咋清理的,先断开电瓶回路,用开水浇腐蚀的桩头,打火还算好的,你见过充电的时候接触不良打火点燃电瓶反应的氢气气体电瓶爆炸的么?

楼主: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没断开这块电瓶的原因吧?我想确定。因为我想把这个断脚再处理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咋清理的,先断开电瓶回路,用开水浇腐蚀的桩头,打火还算好的,你见过充电的时候接触不良打火点燃电瓶反 ...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没断开这块电瓶的原因吧?我想确定,因为还想再处理一下这个断脚。谢谢

网友B:
又没有负载打什么火? 正负极短路来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没有负载打什么火? 正负极短路来着吗

没有啊。肯定没有碰到。我也奇怪。我自己觉得是快断了,所以虚,又因为串在电路里呢。又怕或者极脚下面内部有问题。我用的起金属镊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啊。肯定没有碰到。我也奇怪。我自己觉得是快断了,所以虚,又因为串在电路里呢。又怕或者极脚下面内 ...

你48伏那端又没有负载 不存在虚接打火啊

网友C:
将负极的连线扯掉,如果是负极的柱子打火,说明电瓶的内部有短路现象;如果没有打火现象了,说明是电池的后端有负载,造成连线接头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负极的连线扯掉,如果是负极的柱子打火,说明电瓶的内部有短路现象;如果没有打火现象了,说明是电池的后 ...

好的,现在把这块电瓶独立出来了。清理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4块串在一起时清理的问题了应该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现在把这块电瓶独立出来了。清理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4块串在一起时清理的问题了应该 ...

谢谢您啊,一会儿再试试。绝缘手套眼镜加开阔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48伏那端又没有负载 不存在虚接打火啊

谢谢。现在就是想判断是在48伏回路里操作出的问题,还是电瓶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
老电瓶,正、负极板掉下的铅粉沉积在瓶底,当铅粉堆积到一定高度,连通了正、负极板,相当于短路,就有火化,这个故障没办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