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塑封盒怎么装下我的电动螺丝刀

楼主(2019-03-05):
收到坛里的5元+15元运费批头套装,感谢坛友福利。这个塑封盒很完整没有摔坏,里面有个电动螺丝刀位,我拿我的3.6v放进去竟有点大,请问怎么改装才能美观一点的放进去呢?知道你们都是手工狂人。

网友A:
楼主这个一看肯定装不下,这样发过来我有箱子可以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一看肯定装不下,这样发过来我有箱子可以装下!

兄弟你说我用热风枪吹一下怎么样,我的国产你看不上的

网友:
我入了一个也准备配国产的小批子的,估计明天到看看你的,有点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说我用热风枪吹一下怎么样,我的国产你看不上的

不太好吹,容易吹破。
国产进口的不在乎,就是想拿来拆

网友:
先量一下箱子厚度够不够,够的话,比划好电钻位置,然后用刀片切割加工

网友B:
螺丝刀还带扭矩调节?

网友C:
均匀加热然后把钻摁下去试试

网友:
我直接用刀割掉一块

网友:
1.螺丝刀送人 再买个小点的。(推荐)
2.这种盒子应该双层的把? 温度低点吹吧  吹热了拿工具压下去  严丝合缝。(不推荐)

网友:
塑封盒一吹就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均匀加热然后把钻摁下去试试

打算试试

网友D:
想着对已经成型的塑料制品再次加热塑形?都是美好的幻想,只会越吹越装不下。不信尽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刀还带扭矩调节?

不带扭力调节的螺丝刀、起子都是耍流氓。

网友:
削足适履吧,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着对已经成型的塑料制品再次加热塑形?都是美好的幻想,只会越吹越装不下。不信尽管试 ...

只有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刀还带扭矩调节?

六段调节

网友:
只有削掉多余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切了?

为毛非要装进去?好好的一个盒子切了更难看,除非切完拼好再给他补灰喷漆?

网友:
是呀,好好的盒子,电钻位装充电器呀,钻头呀螺钉呀正好,何必切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