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大屁股CRT电视看看啥问题

楼主(2019-03-05):
糟老头子说电视机打不开
抱回家一通电 什么反应都没有 变压器有响声
检查一圈没有严重短路 发现主电压只有10几V
断开高压包供电 和变压器的其他几个输出 发现
主电压110V正常 焊回其他几路供电
测量12V18V全部都正常
通电主电压先65V两秒钟后变成110V
并且听到偏转线圈工作的高频声音
但主电压接灯泡负载就无法启动
但先送电再接通灯泡就一切正常
焊回高压包供电立即变成原来的故障
测量高压包电阻会变 有时候几k有时候几百Ω
直接用可调电源给高压包供电发现电流非常大
8V多就有1A电流
这样是不是可以确定高压包内击穿短路?
然后导致主电压短路而保护?

网友:
你测一下高压包的几路输出电压有无短路,如无短路的更换高压包应该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小连,不错,疼惜

网友A:
这个电视屁股真个性,第一次见这造型的。

网友B:
有一部分机芯的开关电源是靠行频反馈回来稳定电源电压的,行频反馈不好电源的带载能力会下降的是正常的。

网友:
高压包击穿的可能性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部分机芯的开关电源是靠行频反馈回来稳定电源电压的,行频反馈不好电源的带载能力会下降的是正常的。 ...

我用60W灯泡做负载是正常的

网友C:
如果单独断开行负载,电源还带不动灯泡,说明电源的负载能力差,如电容干涸等等

网友D:
现在还能买到 对应的 高压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单独断开行负载,电源还带不动灯泡,说明电源的负载能力差,如电容干涸等等 ...

110V直接带60W灯泡正常,不掉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能买到 对应的 高压包吗?

查了下淘宝真有

网友E:
据说只要20左右 ,家里一个上门维修换了一个高压包 280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淘宝真有

不过新出的能用多久是个问题,我家原机那个用了10年

网友:
好大的屁股!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V直接带60W灯泡正常,不掉压

那就是后边的事;了

网友F:
110V滤波电容是否失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110V滤波电容是否失容?

拆下测量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说只要20左右 ,家里一个上门维修换了一个高压包 280

换个二手电视都富裕啦,收废品的液晶电视才给50到60元。

网友:
我家的汤姆逊20吋电视用啦22年都没有老化的迹象,2011年拿去以旧换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视屁股真个性,第一次见这造型的。

商标更有个性,用广东话读就是“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