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晶体管测试仪LCR这东西还是买贵的那个版本好,最好是能软件升级的。

楼主(2019-03-05):
2个月前买的便宜版本,LCR-T4-H板,实际上各家卖的都是一样的。背后也就是某个工作室在做,在生产。
但是,大家的介绍又很笼统,所以这个便宜的板有些参数测不到,比如MOSFET的RD-ON,估计还有很多不同。
所以买的不如卖的精。少的功能人家也不说。
其实这东西都是外国人的一个开源程序。还好,到了中国,能做的价格这么便宜。

说明书。。。可是大家都没有完整的,这不科学啊。

为什么软件不能升级呢?也不科学啊。

网友A:
看某家上有30多的,也有100多的,看糊涂了,不知道下手哪个?各位还请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某家上有30多的,也有100多的,看糊涂了,不知道下手哪个?各位还请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谢谢。 ...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吧,比如测稳压管、输出方波,这些功能都是加钱的

网友:
俺买了个便宜的,30先用着。

网友:
也想买个玩玩

楼主:
mos管测不到RDSON,很失败

网友B:
拆开后都有接点的,想怎么升级就看你的发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后都有接点的,想怎么升级就看你的发挥了

也不是想怎么升级都行,板上的MCU不同,可能已经没升级空间了。最初的版本是用M8的,内部只有8K,后面的用到M328,容量32K,还有再升级功能的,用到M644,另外内部即使有空间,软、硬件版本对不上也不能直接刷,还是要搞到源码自己改完重新编译才能刷。

网友(2019-04-30):
国内再创作的增强版。如果自己会AVR, 也可以自己根据需要改的。
(我不用AVR)

网友(2019-10-02):
购买m644的最好,328的30元也可以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测不到RDSON,很失败

RDSON一般都是几A或者十几A的电流下的值,这东西怎么可能那么大的电流测。

网友:
导通电阻要四线测量才测得到
你几十块钱的东西 怎么可能能做得到

网友C:
T4也好,T7也好,千万不要买某宝说的什么正版,售后根本没有保证的.
我一开始买的某正版T7,结果他的机器开机有问题,非让我付费维修.后来等电池自放电完了,重新充电就能用了.
你说这种卖家你还指望他的正版售后????
我后来某宝又买了个杂牌的T4,30多块带个壳,除了没稳压管功能,其他都表现的不错.精度这玩意,不管T4和T7都一个鬼样.都比三位半还弱一点.
T7的红外功能就是摆设,大多数是解不出来的!
你想买多功能就某宝买个T7杂牌就行,便宜一半.
这玩意就是国外开源的,不懂为啥有国人厚着脸皮非说自己是正版!

网友(2019-11-13):
引用 网友C:
T4也好,T7也好,千万不要买某宝说的什么正版,售后根本没有保证的.
我一开始买的某正版T7,结果他的机器开机有 ...

求原开源网址出处自己仿一个玩玩去

网友D:
楼上的
搜一下这个就有了
Software/Markus/ComponentTester-1.37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
搜一下这个就有了
Software/Markus/ComponentTester-1.37m

乖乖,这个区附件太可怕了,点了一下,30M币没了~!

网友(2020-03-24):
引用 网友C:
乖乖,这个区附件太可怕了,点了一下,30M币没了~!

和你一样,看到习惯性点

其实我都不知道是啥

网友(2020-05-18):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
搜一下这个就有了
Software/Markus/ComponentTester-1.37m

草,没注意点了一下,真TM的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乖乖,这个区附件太可怕了,点了一下,30M币没了~!

真的好可怕,我都还是菜鸟,你们讨论的是什么我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2021-11-09):
引用 网友C:
乖乖,这个区附件太可怕了,点了一下,30M币没了~!

我还-55:c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