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估计烧表70%以上都是测220v市电炸的。您没事别老测市电了。

楼主(2019-03-05):
前几天就干了个二逼的事,老的指针表,炮灰表YX960,表笔都很烂很烂的,把档位转到1000v电压上,也许是250v档,就量插座了,这事本人干了几百回了,相信自己不会打错档。

但是,但是,砰的一声巨响,眼前一黑,还好人没事,灯全灭了,别人家的灯都还亮着。赶紧找手电,估计是空开跳了。
出去推上空开。灯也亮了,惊魂未定,心里毛毛的,傻傻的。
原来是红表笔插在10A档上的。表笔的铜炸黑了,炸掉5MM,然后各个档完全正常。那个烂表笔还好没有击穿打到我。

所以,保险丝,一般是在欧姆档测某个电源烧的,比如一个5v电源,一定烧,或者是电流档小烧的,在其他电阻还未来得及烧掉的时候,保险先烧。而其他元件IC,电容,二极管根本来不及烧。所以表一般没有问题。

可是220v,电压直接烧芯片了,或者烧三极管,保险丝还来不及断的。有的万用表还能测2500v,靠,也许是某个电器维修用的。但是,但是,很多用的人未必理解,反而容易出事。好奇的人到处找高压,看哪个地方有2500v,又操作不当,出事啊。

本来插座上有个计量功能的插座,是可以看电压的。
以后您没事别老测市电了。

网友A:
论万用表10A电流档有保险的必要性

网友B:
还有

我遇到两次,测插座220V,表笔还在插座里插着,却收拾表,把表笔插头先拔了,幸好没事。

楼主:
见过用欧姆档测220v,多少有些电阻吧,不会跳闸,但里面元件烧的就很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

我遇到两次,测插座220V,表笔还在插座里插着,却收拾表,把表笔插头先拔了,幸好没事。

你这心也是够大。。。

网友:
权当为表送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万用表10A电流档有保险的必要性

就算有保险,炸都来不及,表已经挂了啊。。。。。

网友:
欧姆档烧过两块表,一块指针一个数字,后来用的表欧姆档有保护了,不烧了,电流档至今只12v烧过一次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心也是够大。。。

所以还是不要测220v了,要测交流,可以搞个变压器降成低压测试

网友:
我的UT61e电阻档测过220V,没事

楼主:
说实在,测市电有什么意义啊?又不是维修电工

网友:
玩万用表的人可能没有谁没有测量过220V的,这可是玩万用表的基本功。。。

网友:
所以厂家特接地气,把保险余量故意造大,一次送你上路

网友:
现在的表,电阻档测电压保护还是可以的,基本不会烧。

网友:
呵呵,我经常测380,220直流300v500v600v也没烧保险啊,还是要看自己怎么用,我就烧过500毫安的保险,10安一般不用,用钳表

网友:
使用习惯,工厂里我都是测380不更危险?

网友:
我上次就是想用高位表对比校准我的万用表,然后,一不小心220V碰到了万用表的电池仓,然后。。。。。

ZT-M1终于下决心“娶”回家门了

网友(2019-04-08):
这个也不是多大的事,有个电阻,电阻后面再来个TVS就行了,反而是ma档保护困难点

网友D:
我估计不会烧表,一来不测220,二来不测电流! 测电压最高不超过24V,一般弄错档位也烧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不会烧表,一来不测220,二来不测电流! 测电压最高不超过24V,一般弄错档位也烧不了! ...

表就是为测量而生的,放心大胆测,烧几回就不会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