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孩子的小车会跑了,找到问题了。

楼主(2019-03-05):
开始孩子的小车换完电瓶音乐正常不会跑了,检查后也没检查出问题。怀疑是控制板的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44&extra=
后来因插充电器,突然会跑了。拔下充电器就不会跑。检查充电器,充电器竟然是坏的。测量电压为0,电阻为2.3R。
插上充电器就能跑。拔下就不能跑。
有朋友说换板子。我从网上也找了。这款已经停产了。如果用别的板子需要改线,改完只能前后。
还有就是如果真是控制板问题。我也就把充电器插上,玩玩罢了。如果能解决问题在哪就更好了。

最终解决情况:弄了个dc插头改造短接。模拟充电口正负极导通,小车认为充电器插头拔下了。如果充电口不导通,小车判断在充电不能跑。

网友A:
DC座有问题,换了估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座有问题,换了估计就好了

如果问题在这。我真心就不用找别的原因了。谢谢你的回答。我插另外一个充电器就不会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问题在这。我真心就不用找别的原因了。谢谢你的回答。我插另外一个充电器就不会跑。 ...

dc头正常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坏了可能接触不良,在插入时形成特别的回路。如果不确定可以量一下电池电压,然后跳过dc头直连试试看~不需要焊接,只要开关打开碰一下看看有没有反应就行,记得让轮子悬空,别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头正常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坏了可能接触不良,在插入时形成特别的回路。如果不确定可以量一下电池电压, ...

回去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头正常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坏了可能接触不良,在插入时形成特别的回路。如果不确定可以量一下电池电压, ...

还有一个问题。打开开关。音乐按键和灯光正常。唯独动力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打开开关。音乐按键和灯光正常。唯独动力不正常。

那估计不是电源问题,得看控制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不是电源问题,得看控制电路了

恩。如果真是跟你说的那样。应该所有功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