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给手机快速充电

楼主(2019-03-05):
就是电脑端只接vcc gnd

手机端d+ d- 短接
就比用数据线充电快得多

网友:
安卓手机可以,苹果不行

网友A:
只能算是正常充电,现在手机都带快冲协议,随便拿个充电头也比电脑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算是正常充电,现在手机都带快冲协议,随便拿个充电头也比电脑快吧
...

d+和d-都短接了和充电器没有区别

网友:
d+和d-短接,可以进5V快充模式.电流能到2A

网友:
计算机的USB口供电能力有限!

网友:
短接对一部分手机管用,有些手机需要识别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