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电钻改成交流供电

楼主(2019-03-05):
求助各位大神,怎样把9.6V1.5AH手电钻改成交流供电?

网友:
12伏充电器试试

网友:
直接用12伏电源即可。电流越大越好,小于10a可能带不动

网友A:
交流供电?首先你需要一只大功率直流电源,一只大变压器+整流,或者一只大功率开关电源均可。这小鸡鸡是不能直接用220V交流电的。

网友:
去买一个通信用的大功率开关电源就行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指标正确,那按照 10伏、2.0安考虑,工作功率20瓦左右。启动瞬间电流很大(10安以上),用150瓦以上的变压器或 200瓦以上开关电源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指标正确,那按照 10伏、2.0安考虑,工作功率20瓦左右。启动瞬间电流很大(10安以上),用150瓦 ...

确实是9.6V1.5AH手电钻。

网友:
交流供电还得拖个尾巴。

网友C:
如果家用的话找个电脑用的电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家用的话找个电脑用的电源就可以

谢谢,请问用19.5V3.33A65WR的电脑用的电源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用19.5V3.33A65WR的电脑用的电源可以吗

电压高出太多了,不建议用,短时间用用是可以,就拍时间长了烧线圈。用台式机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高出太多了,不建议用,短时间用用是可以,就拍时间长了烧线圈。用台式机的电源 ...

多谢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你说的这个电源是笔记本电源,人家建议的是台式机电源,台式机电源有12V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电源是笔记本电源,人家建议的是台式机电源,台式机电源有12V的输出, ...

好的,去弄个台式机电源试试。

网友E:
用石英灯电子变压器加整流滤波后装进手柄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供电?首先你需要一只大功率直流电源,一只大变压器+整流,或者一只大功率开关电源均可。这小鸡鸡是不 ...

谢谢,能给一个具体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石英灯电子变压器加整流滤波后装进手柄内

谢谢,能给一个具体方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给一个具体方案吗。

直接买一只12V20A的开关电源接上就行,或者找一只闲置的ATX电源也可以。

网友:
如果不需要外出使用的,使用交流电源可以考虑;如果需要外出使用的,最好将安全系数考虑进去,以免因小失大。因为最先的电钻就是交流电钻,后来为了安全、方便实用才发明了直流电钻。买一个交流电钻也就是几十块钱,比你直流改交流还划算。

网友:
有买电源的钱还不如买个手枪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