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废旧电子镇流器利用——给机箱风扇降压

楼主(2019-03-05):
机箱风扇接12V太吵,接5V动力不足,正好有废弃的节能灯镇流器,上面可以拆下6颗二极管,用二极管降压的原理,把12V降成8V,适当的降低风扇的转速,实现散热静音两不误。

网友:
有大尺寸的低转速风扇

网友:
电磁炉散热风扇是亮点

网友:
直接用红色5V 接风扇负极, 黄色12V接风扇正极.  这样风扇就是 7V 了.
这么用了很多年了,  因为关闭 Intel ME 功能后主板的调速功能也不能用了.

网友(2019-04-08):
亲,你这风扇乍这么大啊。

网友:
风扇大,散热器不大,效果打折扣

网友:
串个10多欧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
一看电子镇流器还以为是在高频变压器上绕线得到合适的电压给风扇供电

网友:
学习了,好多内容

网友:
负极接5V,多简单个事,乔思伯的机箱原装就是这么干的,2档切换

网友(2020-02-18):
机箱是亮点

网友:
机箱木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