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贴NW813量产求指教

楼主(2019-03-05):
想搞个4K好一点的U盘,于是在大树那入手了SM3281的主控板,看到主控支持MT29F256G08CBCBB,于是入手了几片NW813,焊接好后量产发现经常报下面的错
于是在容量设置页面修改成下图

但是又报了另一个错误

看大树淘宝的说明,遇到user=》xxxM的情况要短接或去掉SB8,可是我短接和去掉试了好几遍都是同样情况,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我把我的设置页面贴出来,希望指教

我M币不是很多,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9-3-7 20:04):
颗粒上支持3D的3267按默认容量设置会报User-》28288M的错,然后选定容量28288M开都是能开过的

网友A:
你看错了吧,MT29F256G08CBCBB 这个型号只支持SM3281AB。你买的是SM3281,主控不支持这个型号,相差一两个字母都可能不支持

网友A:
你也可以把这个闪存焊在银灿903上面,银灿903支持这个闪存型号的软件版本是 V4.09.00.25不要下载错了

网友:
不要手動設置flash顆粒 試試直接默認的即可,再不行多嘗試幾個版本的開卡軟件。

网友B:
write CID那里,选standrad试试

网友C: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AauYV0VTGJxXa-maybDlA
提取码:5gx4
用这个试试

网友D:
千万,,,,万万不要在非万不得已情况下选择颗粒,应该让工具自主选择,还有第一个问题就是挪动SB解决的。。。。。813这个颗粒本身速度并不快,我这边正好有813,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write CID那里,选standrad试试

一样,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错了吧,MT29F256G08CBCBB 这个型号只支持SM3281AB。你买的是SM3281,主控不支持这个型号,相差一两个 ...

买的主控板芯片型号是SM3281 L AB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万万不要在非万不得已情况下选择颗粒,应该让工具自主选择,还有第一个问题就是挪动SB解决的。 ...

不需要速度快,只需要4K好一点,然后能用就行,有空你用813试下,开过了教下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AauYV0VTGJxXa-maybDlA
提取码:5gx4
用这个试试

黑片工具报坏块过多

网友E:
这板子默认接了SB4,SB8是空的,把SB4上面的电阻移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把这个闪存焊在银灿903上面,银灿903支持这个闪存型号的软件版本是 V4.09.00.25不要下载错了 ...

我焊在903的板子上不认,难道是903有专门支持3D颗粒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把这个闪存焊在银灿903上面,银灿903支持这个闪存型号的软件版本是 V4.09.00.25不要下载错了 ...

就是用你说的这个版本也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默认接了SB4,SB8是空的,把SB4上面的电阻移过去

你是说这样子跳线吧,还是一样的

网友E:
用低格工具试试,无奈这个666的工具最好短接再上电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低格工具试试,无奈这个666的工具最好短接再上电开卡

黑片工具低格一直报坏块过多,这里的bin等级设定能给个模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低格工具试试,无奈这个666的工具最好短接再上电开卡

还有,3281我不知道短接哪个位置的引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3281我不知道短接哪个位置的引脚

3281短接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好在这垃圾板子带有TSOP焊盘,你可以试试短接29-30或者29-31脚,也就是data脚。。。。不好意思最近忙别的呢。。。没空给您试试3281+813。。。。。我自己用的银灿IS918上的813

楼主:
我在这附上板子图,大佬帮看下

SB4和SB8跳线组合我试过了,都开不了,听说慧荣的主控还有SB10,这个板子我没找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黑片工具开报的错是:坏块过多 0x11,和网上找到的帖子报的:坏块过多 0x01有不一样,不知到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