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ASUS P55T2P4 华硕的经典旗舰主板电脑

楼主(2019-03-05):
老主板ASUS P55T2P4 华硕的经典旗舰主板,翻出来清理,看看能不能开机。
CPU插槽:Socket 7,主芯片组:Intel 430HX,内存类型:EDO DRAM,主板板型:Baby AT板型,电源插口:AT电源

居然还可以,只是硬盘的声音太大了。

下面上图:

添加USB接口和PS2鼠标接口。

自组的机箱

创新声卡

EDO内存

电源插口

主板要从后面取出

取下的状态

主板一览

电源开关连线

Pentium MMX CPU清理灰尘前

CPU清理灰尘后

前面版板的显示电路

看看三种内存的状态

启动的CMOS状态

键盘清理后已经不能用了

不能用的问题在这里

换个一个

联想的键盘电路版

Windows2000系统,现在可以安全地关机了,开机的画面没有拍清楚。

楼主:
可以上大图要清晰很多。

网友:
当年奔腾年代的王者了,呵呵,曾经用过的东西

网友:
当年这台电脑 估计不低于一万

网友:
要换电池了

网友:
上古的屎黄板 真没见过的说

网友:
当年的旗舰主板啊,又看到了当时厚厚的edo内存,有些人可能就根本没见过吧

楼主:
没有地方放电池

网友:
T2P4,刷BIOS支持K6-2

网友A:
最多32M内存你跑win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多32M内存你跑win2000?

加到128M了,看看启动画面的图片

楼主:
这个主板电池怎么换?有知道的吗?
保存不了CMOS的数据

网友:
楼主那图上说的三种内存,其实最底下那个不是内存,那个是CPU的外置二级缓存。
当年CPU没有内置二缓,二级缓存是以类似内存的方式插在CPU的旁边插槽里;再后来的主板上就集成了CPU的二级缓存,也就没有了那个插槽;再后来奔腾II时代,二级缓存就集成到了卡式CPU里面的电路板上;再后来奔腾III后期二缓就集成到了CPU核心之中;再后来三级缓存出现了.........................

网友:
全套的,牛!这种收藏最为珍惜,T2p4的确是当年很多玩家的首选,生命力比较强,虽然不支持AGP和sd,但有了USB,其乐无穷

网友:
用mmx奥都是土豪。内存条陈容强大。

网友B(2019-04-20):
看着是当年的旗舰机啊。还带块创新awe32,高级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板电池怎么换?有知道的吗?
保存不了CMOS的数据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芯片里面是集成电池的。。。。解决的方法有三个:第一是找到电池引脚飞线,第二是把芯片抠开然后用纽扣电池做个电池组放进去(具体教程图吧好像有),第三,淘宝换个好芯片弄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地方放电池

电池在芯片里面,参考这张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1582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当年的旗舰机啊。还带块创新awe32,高级货。

真的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在芯片里面,参考这张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15827

谢谢,数码的大神总是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