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服役9年的新飞吊扇

楼主(2019-03-05):
用了9年了,速度很慢,发热……去年换了个电容,效果不明显…今天得空拆开看看…轴承的油干了,弄点润滑脂…发现还是一个鸟样,一分钟130-140转的样子…不折腾了打算闲了换新的…最后这个电容是2.3的好像是不知道能不能加大容量?

网友A:
加油不能太惆了,9年了先测一下电容看看吧 低了5%就要换新的了,

网友B:
电容可以加大到2.5,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是那个“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的新飞吗?

网友D:
楼主,这种吊扇上下有2个轴承,你确定都加润滑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不能太惆了,9年了先测一下电容看看吧 低了5%就要换新的了,

货车的润滑脂确实有点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不能太惆了,9年了先测一下电容看看吧 低了5%就要换新的了,

没有测电容的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可以加大到2.5,没有问题的。

以后有时间再试吧,有空调很少用这玩意儿了,就是强迫症的后遗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可以加大到2.5,没有问题的。

明天再撸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那个“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的新飞吗?

新乡的那个,具体的广告不知道也没有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种吊扇上下有2个轴承,你确定都加润滑油了?

嗯,确定都加油了…

网友E:
废品站拆出的老货电容才耐用,买过一个新电容只能用一年,新货山寨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废品站拆出的老货电容才耐用,买过一个新电容只能用一年,新货山寨多

这到不是,好的电容也耐用的,

网友F:
一块山寨9205都能测电容啊,楼主什么破表啊?几十块弄个890C+玩玩吧,功能够用了。吊扇上面的电容标的多少就用多少,加大的话电机发热会增大,不要随意加大电容容量,这电容可以找电磁炉废板子拆上面的电容,那三个黑块头的就行了,容量不够就多个并联。CBB电容用耐压400V以上的就行,安规电容可以代替CBB电容,上面标275V实际耐比CBB强。我给大伯家的吊扇换电容就用电磁炉里面的电容,一年多了还好好的,之前换的一个3块多钱的电容不到两个月就鼓了。

网友G:
换新的最放心,因为线圈老化到一定程度,容易出现匝间短路。

网友H:
质量真好,老货靠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块山寨9205都能测电容啊,楼主什么破表啊?几十块弄个890C+玩玩吧,功能够用了。吊扇上面的电容标的多少 ...

已经搞好了,具体原因是我自己造成的,去年我嫌风小换电容之前手贱把扇叶的角度改变了一下…恢复正常角度后转速已经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新的最放心,因为线圈老化到一定程度,容易出现匝间短路。

已经搞好了,具体原因是我自己造成的,去年我嫌风小换电容之前手贱把扇叶的角度改变了一下…恢复正常角度后转速已经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质量真好,老货靠得住

已经搞好了,具体原因是我自己造成的,去年我嫌风小换电容之前手贱把扇叶的角度改变了一下…恢复正常角度后转速已经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不能太惆了,9年了先测一下电容看看吧 低了5%就要换新的了,

已经搞好了,具体原因是我自己造成的,去年我嫌风小换电容之前手贱把扇叶的角度改变了一下…恢复正常角度后转速已经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