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14.4伏电池

楼主(2019-03-05):
问问,松下14.4伏电池,如果用改装充电器充电,有什么影响,我听说用过一次,充电器就不认电池了,这下电池电钻还能用吗,讨论,

网友:
镍铬电池都没啥识别保护的,

网友A:
松下14.4V电池是没有像牧田之类,在电池保护板上做“手脚”,更换电芯后,与保护板记忆数据不一致、或与充电器连接后直接烧芯片。
其二,松下12V以上充电器,尾数如果是81可以直接插220V,如果尾数是81建议加个变压器吧。
如果自己手动能力强,将元件更换成压敏50V、电容450V、电阻10K、8.7K,一样插220V。

网友:
松下电池都要用原装充电器的吧,镍铬电除外

楼主:
还是三楼解释的清楚,我看咸鱼有用牧田的充电器改的充电器,价格不贵,可以充,还没试,入手松下的就是一套,成色好的充电器比电批子还贵,

楼主:
14.4伏是锂电池,12伏的镍电池可以用普通12伏电瓶的充电器,这个通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下14.4V电池是没有像牧田之类,在电池保护板上做“手脚”,更换电芯后,与保护板记忆数据不一致、或与充 ...

求教ez0l80,怎么改220v,换主电容450v,压敏电阻换成250v的,还要换10k电阻是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ez0l80,怎么改220v,换主电容450v,压敏电阻换成250v的,还要换10k电阻是哪里的? ...

楼主口误了吧,松下12v以下充电器有的可直接插220v,80,81如果是岛国产的,误插220v直接爆磁钢变压器,好多打黑松下充电器,大部分都是磁钢变压器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