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简评炫舞飞扬外置型胎压监测器

楼主(2019-03-05):
一直想给我的江淮面包车安装一套胎压监测器,好几百的价格一直没舍得入手。
年后有时间折腾,就撸了一套来玩玩。
考虑到价格和安装的便利性,就选择了外置型,数码值得买价格58块

包装中规中矩,没啥好说的。

没想到主机是用自封袋包装的,边上是四颗感应器。

这贴膜的手艺我也是罪了。

安装的时候要先开主机,拧上胎压监测器后1-3秒就有读数。

先插电试试。

======================

下面开始拆解传感器。

没啥巧,就使劲逆时针拧。

我爱优惠购宣传的万盛(Maxell)的CR1632电池,
我的这个是劲道comsan,
百度了一下,还过得去。

爱淘优惠购宣传的国产传感器SNP705,出自宁波琻捷电子
没想到我的是英飞凌SP372,
我是赚了还是亏了???

看来是混装发货啊。

相关阅读:炫舞飞扬胎压监测器有个bug,电压低了没提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726

======================

下面开始拆主机。

电池旁边还可以安装跑道喇叭,
400毫安,不充电也能用好几天吧。

太阳能板

主板全景,主控芯片为STM8L052R8T6,出自意法半导体。

4056做充电管理芯片,好用又便宜。
蜂鸣器采用的贴片。

接受天线的芯片是219B,芯片参数--http://www.hoperf.cn/ic/rf_receiver/CMT2219B.html
而优惠购采用的是华而普微(CMOSTEK)的超低功耗射频收发芯片CMT2-300A。
差别还不算大,只是型号不同,219会不会低了一个档次?
对比了一下参数,好像一样。

我的这款好像没有震动传感器,取而代之的是一颗芯片。

对比一下精度,还不错哦。

先把锁紧螺丝拧进去,然后拧传感器,最后把锁紧螺丝锁紧就ok。

翻没翻车?你们说说?58块还要啥自行车哦。

誉霸外置式太阳能胎压监测器拆解评测,打消你对低价外置胎压计的疑惑: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331

网友:
谢谢楼主的拆机,我也买了一个,还没来得及装车使用!!

网友:
感谢试雷,也搞一个试试

网友A:
我正考虑要不要给我的国产山寨踏板125装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考虑要不要给我的国产山寨踏板125装个?

踏板车可以用,但是主机反放哪里呢?

网友:
和我299买的一样,不过少了喇叭

网友:
不错随时看胎压

网友B:
漏气可能是传感器的原因,我去年买的,就是这样,慢撒气,以为是扎钉子了跑去修车检查,最后发现是传感器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气可能是传感器的原因,我去年买的,就是这样,慢撒气,以为是扎钉子了跑去修车检查,最后发现是传感器漏 ...

太戏剧化了,为的是监测漏气,结果自己漏了!

网友:
3.1的气压,不太正常吧!

网友:
搞了一套,但是外置的突出太多了 退货了

网友:
买早了   买的八九十的那个    救了我的轮胎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气可能是传感器的原因,我去年买的,就是这样,慢撒气,以为是扎钉子了跑去修车检查,最后发现是传感器漏 ...

你没看懂吧!这个轮胎已经被钉子扎了,自己没发现,刚安装上去就报警。因为只有1.8的胎压了。

网友:
这玩意跌价太厉害了,以前都要4、500一套,一直没舍得下手,国产芯片出来以后,去年年底买了套89元的,还可以,能随时监测四轮胎压了,原来没装有一次看到轮胎缺气明显去轮胎店打气才发现前胎只有1.6了,亏我前几天还跑了5、600公里高速,想想后怕!这才过了几个月只要59元了!

网友:
快递跑了一周,今天刚装上,感觉还不错

网友:
58块还要啥自行车哦。

网友:
一直觉得自己不怎么跑长途,没有必要。上个月去洗车,补了点气,才发现胎压太低了。看来需要备用一套了。

网友C:
那个弹簧不是震动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弹簧不是震动传感器?

433M  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