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教 JS29F48B2ALCMG2闪存详细资料

楼主(2019-03-05):
JS29F48B2ALCMG2 这个闪存型号的详细资料,包括容量信息

网友A:
闪存类型:MLC
容量:8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类型:MLC
容量:8GB

JS29F48B2ALCMG2 确定是8GB? 英特尔8GB型号第678这里不是64G吗

网友:
29F48B2ALCMG2  1CE  3D nand颗粒  单粒48G 支持主控 2258xt 2258h

网友:
48B=48G   64G除以8=8GB   至少我遇到的这么多颗粒是这样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存类型:MLC
容量:8GB

看错了,是64g,把64b看成64g了

网友(2019-05-09):
不是上一次是64b吗,怎么变成48b了,奇怪

网友:
很多情况是黑片私印,把32B印成48B。32B是MLC,48B是TLC 。三片48B组144GB。黑片坏块多,一般开120GB保安全。

楼主:
反正没有测试架,谁要自己加我微信。送他【她】,就3颗。另外有4颗牙膏厂【英特尔】的原厂正片,都是MLC 20nm的。180顺丰包邮

网友(2020-03-16):
问下29F48BALCMG2这个闪存的2258XT用哪个版本软件开卡?

网友:
这可能是黑片丝印,因为英特尔厂里没有印48B的,最好开32GB为保险

网友B:
在另一个贴子回复了,是海力士的闪存,弄好了,属于黑片山寨版SSD

网友(2021-01-19):
引用 网友B:
在另一个贴子回复了,是海力士的闪存,弄好了,属于黑片山寨版SSD

怎么弄好的  选的什么型号 我一直开不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   一直开不了卡

网友:
黑片,建议上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