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从废旧教学平台上拆下来的摄像头这个有什么利用价值

楼主(2019-03-05):
从废旧教学平台上拆下来的摄像头这个有什么利用价值,那个接口不知道怎么弄,这个插在一台机上面,这台机上面有9针的vga输出。

网友:
这个好像是光学变焦的。还挺清晰。

网友:
这个高级啊。能光学变焦5-10倍,还能数码变焦,就是分辨率不够。没夜视。展台上用的这个。

楼主:
有没有什么玩法

网友:
找出各脚定义,看一下能不能改成VGA接口,能改就可以接显示器(做监视器或者简易放大镜)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