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坛子里有没有能修电脑的大神?帮我看看我这个小米呗~

楼主(2019-03-05):
先介绍下情况:
电脑是小米第一批的货,买回来正常用。后来进了一次水,恰好赶上放假回家,在广州拿到华强北找飞扬修了一下,修好了,正常用了快两年的样子。
前几天忽然间就不充电了,插上灯不亮。然后以为是适配器原因,买了个新的适配器。以为问题不大,放着也没关机。
结果新适配器到了,插上还是不充电。拆开一看,type c口旁边的一个不知道几脚的东西烧了,没法用了。。。电也耗光了。。。
有没有老哥帮忙看一下啥情况,有偿~

网友A:
估计是mos或者pd协议芯片

楼主:
没错,就是这个看起来贼好看的破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mos或者pd协议芯片

图片已经上传,欢迎看看

网友B:
实在不行,把电池拆下来,在外面充满电再装回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把电池拆下来,在外面充满电再装回去用。。。

太麻烦了 而且这本子电池本身也用不了几个小时

网友C:
上B站找大神给你修,还能看见修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B站找大神给你修,还能看见修的视频。。

伟修记 看伟哥修吉吉

网友A:
找vcc20V,测量是否短路,如果不短路用可调电源给上电观察是否充电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vcc20V,测量是否短路,如果不短路用可调电源给上电观察是否充电开机

电路基础早就换给老师氻。。。哎

网友:
你对比一下看什么连接什么线的,一般无短路换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觉得是防静电的!

网友:
这种电脑一般都是刷完BIOS不好就放弃,换板子。图纸没有点位没有,有水平能修好的报价也跟换板子差不多,以后不要这种小米,荣耀啥的笔记本,好比你买大众的车,到哪都能换配件,

网友D:
ESD防静电二极管。型号是L05ESDL5V0NA-4,大概2-3元吧。
和这个左下角写EU85的是同一个东西。

可以换,也可以拆下来直接把烧断的线短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ESD防静电二极管。型号是L05ESDL5V0NA-4,大概2-3元吧。
和这个左下角写EU85的是同一个东西。

麻痹的
华强北老哥收费800块 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麻痹的
华强北老哥收费800块 擦

15楼已经给出型号了,你可以淘宝上自己买个管子,然后找有热风枪的人帮你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楼已经给出型号了,你可以淘宝上自己买个管子,然后找有热风枪的人帮你换上。 ...

我就有热风枪。。。
送到华强北,结果老哥报价800后说是修不了 卧槽
估计是要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楼已经给出型号了,你可以淘宝上自己买个管子,然后找有热风枪的人帮你换上。 ...

焊盘已经烧炸了。。。

网友:
拿来我给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