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美的豆浆机失败

楼主(2019-03-05):
      家里的豆浆机用完待洗,我妈看见立马泡水里洗得干干净净,领导看见了,竟然不告诉我,下次再接着用,后果大家都猜得到的了,女人真的是电器杀手。没时间折腾,干脆从马家淘块电源板子换上,结果工作时间缩短一半,大家知道,豆浆熟不透,会中毒的,后果严重,于是琢磨把旧板子修好试试,经过N天的观察(没办法,我水平有限,必须认真学习分析),电源从变压器出来,给12V的继电器供电,另经一个7805稳压给控制板供电,所以电源应该是一个12V的,手中刚好有一个12V500MA的电源,于是把电源板上一些没用的零件拆去,再并上外置电源,开机能点亮,但豆浆机把水烧开后却不会进入下一个搅拌(打碎)动作,然后灯灭了,一查,控制板上一块主控把贴纸都烤焦了,这主控板没备件,维修宣告失败。

上图完毕,谢谢观赏!欢迎指导!

网友:
主控带程序的马家找找看看有没有

网友:
那坨硅胶实在太任性了
木牙膏,等送货ing

网友:
老师,你的帖子不能让肉丝MM看到,或者把那句话改为“女人(肉丝MM除外)真是电器杀手”。。。。。

网友:
万能的淘宝找找,豆浆机是好东西

网友:
看看如果μPu有触发信号查驱动

网友:
电源板挺复杂的,估计主控挂了

网友:
两点提示:
1豆浆机试机时要放豆子试机才会产生泡沫,溢水检测针才能检测得到,才能进入下一个动作,我在店里面没有豆子,都是加肥皂来测试的
2豆浆机把手下有透气孔,建议用硅橡胶堵死

网友:
按照机子型号去老马家找一块主控板应该不难。

网友A:
刚才在矿坛上看到全新美的豆浆机,45块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在矿坛上看到全新美的豆浆机,45块钱包邮,

是吗?没上矿坛好久了,谢谢提醒!

网友:
碰到过两次都是程序板子出问题,这种板子都是烧录的,怎么会出错,不理解

网友:
少修豆浆机,,木有遇到过mcu坏的,,,反而电磁炉遇到烧管连带击穿mcu的

网友:
謝謝分享  现代小家电,淘到配件不都可以修复?

网友:
女人的思想不能用正常思维来对待,绝大部分.

网友:
豆浆机我感觉主要都是进水引起的问题

网友B:
豆浆机感觉很容易坏,我家也坏了一个

网友:
泡水了,电阻不要放过,muc没那么容易坏,你这个看着想小问题,跑一下线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豆浆机感觉很容易坏,我家也坏了一个

不要买便宜货,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2022-11-19):
8楼是元老级维修高手,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