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宇量”牌 5V2000mA充电器

楼主(2019-03-05):
外观 ,自带输出线

3.5mm dc头

商标?应该是的,带®标志以后坛友见到这商标请远离

插头,上面有字 AC100-240V输入

5V2000mA输出

拆下螺丝可以拿下盖

取出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 只有焊点

输入半波整流

高压滤波电容2.2uf

功率管 ,13003三极管

低压整流 IN5819 1A肖特基二极管

10v220uf滤波

稳压管加光耦返馈控制最高电压

结论:山寨充电器一只,外壳不错,电路板目测只有500mA带载,可以换个芯来用。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保险都被吃了。要炸就直接炸跳闸

网友:
山寨,一般化的,估计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都被吃了。要炸就直接炸跳闸

真正的山寨,不是战斗机级别的,改天找个合适的电芯换进去,

网友:
做工比那天偶发的铁锂充电器好点,原理倒是差不多

网友:
很符合低成本要求

网友B:
设计独特啊,竟然带螺丝的,可以无损拆机

网友:
外观还是不错的~

网友C:
从侧面出线多好

网友:
外壳还是可以的,哈哈,方便diy,木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独特啊,竟然带螺丝的,可以无损拆机

这正是我喜欢的,但换进去的板要么够小,要么也有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侧面出线多好

可以自己再改,变成两路出线

网友:
虚标这么严重?

网友:
半波整流的可以在电动车上直接用(极性接对)

网友:
这外壳挺好看的。换个芯改成双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