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新人。闲来无事自己用8002B芯片焊个2.1小功放板

楼主(2019-03-05):
没事搞的一个小8002B功放板,3个声道。有空换到渣渣电脑小音箱上用。

网友:
支持,技术很不错了。

网友A:
8002音质真是差得一屄。我买了好多,试了不忍听,压箱底去了。

网友B:
这个还不如电脑直接推。
直接1块钱买俩国产的2030A 配个10VA的变压器音质也比这个好得多。好多100块左右的电脑2.1音响就这配置

网友C:
好点用1875就很好了

网友D:
你也用的这个音箱……我那个还是单声道的,左右两边声音一样,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用的这个音箱……我那个还是单声道的,左右两边声音一样,不好用。

所以我给改成2.1了。两个小的左右声道高音350Hz上。大的低音,低音400Hz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不如电脑直接推。
直接1块钱买俩国产的2030A 配个10VA的变压器音质也比这个好得多。好多100块左右的 ...

电脑直推声音没耳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点用1875就很好了

工厂宿舍用,声音大了影响别人。带耳机天气热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2音质真是差得一屄。我买了好多,试了不忍听,压箱底去了。

没那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2音质真是差得一屄。我买了好多,试了不忍听,压箱底去了。

比那些几百蓝牙无线单喇叭音箱好了N倍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厂宿舍用,声音大了影响别人。带耳机天气热难受

这和声音大没关系的  听音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厂宿舍用,声音大了影响别人。带耳机天气热难受

这声音也不小了

网友:
好多早教机上就是这个芯片,声音开到最大,吵的人都闹心

网友E(2020-10-27):
说音质特差的怕是买到了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音质特差的怕是买到了假货

8002,音质不如2822

网友:
3w小功率,谈何音质,能听个响就ok

网友:
楼主你好 8002C想加个蓝牙耳机主板 可是蓝牙音频输出线接在什么地方 求指导一下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