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只低音炮,并用 TPA3116D2 2.1声道数字功放板改装

楼主(2019-03-05):
同事辞职,丢下一只低音炮,捡回来拆开,测试低音喇叭是好的,功放板端子损坏,做工垃圾,拆了对管,铝壳,大电容,其它扔掉
用功放测试12寸低音还过得去,箱体尚可,也基本够结实,成本最高的两大件都有了,那还等什么,开始折腾吧

楼主:
拆完了要考虑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呢
开始想用TDA7294+LM1875*2做个2.1,电源有一只200W,单20V环牛,TDA7294有一片,LM1875双声道有一片半成品板,
主要的东西有了,20V单电源用两管整流,可做成双20V的
如:

这样有几个问题,200W 环牛不好安装,TDA7294工作在双20V(虽然整流后有28V,但大动态时会打回原型)下效率不高,喂不饱12寸喇叭,另外20V整流后最高电压有28V左右,接近1875极限电压,LM1875发热较大,7294和1875都是AB类的,要做成散热片外置,箱体开口是10CM*7CM,要安排下散热,高低音电位器,电源开关,输入,输出端子,有一定的难度
这样,TDA7294+LM1875*2只能PASS了,还是放盒子里存放留以后折腾。

到万能宝去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一阵搜,还直找到了,D类的TPA3116,D类功放发热量小,可用单电源,刚好有个20V8A的笔记本电源。(得伟DC920做了套电池,最开始用的笔记本电源20V 8A就闲置了)

这个板子宽刚好10CM,能装下,最主要是一个板子就能解决,还不贵,驱动力还不错,下单买之

板回来开箱,板子有点弯,是一个长条形散热片压在两TPA3116上,中间上只螺丝靠板子的弹性上紧散热片,把板子拉弯,这样是不行的,改!!

螺丝左右两边是IC,大量过孔是把热量导到背面用大面积覆地铜箔散热。

找来一个散热片,锯开钻孔

垫上导热绝缘片

装上,直了,还加强了散热,完美

没做完,明天继续折腾

楼主:
找了块破玻纤板,切好钻好孔才想起拍照

打沉孔,没有8的钻头,磨头顶上

用这种螺丝固定

要装上这些接插头开关

DOG日了,电位器螺丝不够长,只能靠左右两个角码固定

用厚角铜做个角码,不得不说,可换档的充电钻钻孔攻牙很好用

说个小窍门,用丝攻的尖嘴打个点,再钻孔,定位会准得多,如用小钻头钻小孔,再扩大,会更准。

装上,应该够结实了

楼主:
今天又做了点,上电响了,功率还不小,D类的音质是不如AB类的好听,也比不上7294

端子都装上

背后的线接好

接上低音喇叭的线

上电试听,没有问题

打螺丝,完工

用的就是这个电源,建兴电源,20V8A 改航空插输出

结束

网友A:
看起来还行啊,够大。还用了东芝对管。差的都是tda的功放块

网友B:
功放板子用半波整流?!真有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放板子用半波整流?!真有你的。

同意~连稳压管都没~

网友:
直流输入,二极管只是防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板子用半波整流?!真有你的。

注意二极管的方向
没有双电源变器时,用单电源变压器,正半波整流成VCC+,负半波整流成VCC-,另一端为GND,但滤波电容要加大,
全桥整流时直流波动是100HZ,半桥整流是50HZ
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D:
找个工业测温度的表改也方便,还带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连稳压管都没~

玩功放的同好都知道,除了前级用高精度的稳压,谁会在后级用稳压的

这是多年前做的了,上面是前级供电,下面是后级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工业测温度的表改也方便,还带显示。

主要是不想做成分体的,我有电脑电源外壳

网友B:
我不是说半波整流不行,但半波整流再滤波,波纹会很大,不适合做功放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半波整流不行,但半波整流再滤波,波纹会很大,不适合做功放电源。 ...

做过两三台功放,利用手上的单电源变压器,理论上波纹大了,适当加大主电容,并没有可闻噪声音,反而接地点要多多考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功放的同好都知道,除了前级用高精度的稳压,谁会在后级用稳压的

这是多年前做的了,上面是前级供电,下面 ...

假如我给你看一下,接错一条线要不炸人,要不炸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行啊,够大。还用了东芝对管。差的都是tda的功放块

原板只有低音功放,不合用,用了几个晚上改装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注意二极管的方向
没有双电源变器时,用单电源变压器,正半波整流成VCC+,负半波整流成VCC-,另一端为GND,但 ...

功放对瞬态大电流很依赖,大家纷纷加大变压器和滤波电容,结果搞个半波整流,这些都白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放对瞬态大电流很依赖,大家纷纷加大变压器和滤波电容,结果搞个半波整流,这些都白瞎了。 ...

看贴也要认真点吧
几位看贴都不认真,都是浮躁的锅
开始想用方案一  利用手头上的单电源变压器+7294 +1875*2,并不理想
现已用笔记本电源+D类TPA3116 2.1

网友F:
3116供电可以上26V,低音动态更好,20V低了点。
3116就是低频有力中高频一般,音质没有7498好,而且7498功率更大可以上36V。
我现在全部都用数字功放了,毕竟效率和发热量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3116供电可以上26V,低音动态更好,20V低了点。
3116就是低频有力中高频一般,音质没有7498好,而且7498功 ...

20V是低了点,有时间拆开开关电源看看相关电容耐压是多少,如合适的话,调到24比较好

另外,试听时已发现中高音色不太好,把杂牌输入偶合电容换成2.2UF的钽电容,高音明显好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