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教 29F48B2ALCMG2 的容量是多少GB

楼主(2019-03-05):
29F48B2ALCMG2 的容量是多少GB

楼主:
48G?可是拆下来一共是3颗,固态是120G的

网友:
48X3=144,开120可用空间,24G的op预留空间

网友(2020-03-16):
问一下,这个闪存的2258XT用哪个版本开卡??

网友A:
首先,楼主写出来的这个型号:29F48B2ALCMG2,是错误的,根本没有这个型号,如果闪存丝印是这个,肯定是remark的。
楼主的这个闪存真实型号可能是:29F48B2ALCTG2,是48G的B0KB TLC制程;也可能是L06B MLC制程转成B0KB制程来用的。

回答楼上问题,58xt开这个颗粒,用[量产部落]SM2258XT_B0KB_IM3D_PKGR1026A_FWR0831B0这个版本,既可以开成L06B MLC模式,也可以开成L06B-B0KB TLC模式。

网友:
直接下结论:黑片,32g的l06

就我的认知范围,Intel原厂颗粒没有直接打上48的做法

网友:
48GB大小的

网友:
弄好了,不是intel的是海力士的闪存,就是这个型号

网友B(2020-04-23):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写出来的这个型号:29F48B2ALCMG2,是错误的,根本没有这个型号,如果闪存丝印是这个,肯定是rem ...

按照大神的说法 量产成功,就是少了一半容量,没有动手能力,不知道哪里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大神的说法 量产成功,就是少了一半容量,没有动手能力,不知道哪里坏 ...

我手上也出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型号,丝印29F48B2ALCMG2。
FLASH ID 89B47832AA01。查出来似乎是intel的384Gb。我是一板6颗,按道理至少应该是240G的
但是量产时候如果选择 Intel,384Gbit,PF29F48B2ALCTG2(B0KB)(SM2258XT) 这个量产就无法成功
最后只能选择 Intel,384Gbit,PF29F32B2ALCMG2(L06B_B0KB)(SM2258XT) 量产成功,但是少了一般容量,只有120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也出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型号,丝印29F48B2ALCMG2。
FLASH ID 89B47832AA01。查出来似乎是intel的38 ...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2020-09-29):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写出来的这个型号:29F48B2ALCMG2,是错误的,根本没有这个型号,如果闪存丝印是这个,肯定是rem ...

按大神的指导,搞好了~

网友(2020-11-13):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写出来的这个型号:29F48B2ALCMG2,是错误的,根本没有这个型号,如果闪存丝印是这个,肯定是rem ...

您好,我刚才访问"量产部落"网页打不开了,能否给我发一个同款量产软件,谢谢QQ1260655866

网友:
刚才访问"量产部落"网页打不开了!

网友(2021-01-18):
怎么修复我的也是这个型号

网友(2021-04-20):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也出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型号,丝印29F48B2ALCMG2。
FLASH ID 89B47832AA01。查出来似乎是intel的38 ...

L06B_B0KB TLC开成 120G 太少了 , 会不会是软件版本问题或没设置对呢?容量不选auto 手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也出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型号,丝印29F48B2ALCMG2。
FLASH ID 89B47832AA01。查出来似乎是intel的38 ...

我的也是一板6颗,240G开卡失败,只能开一半容量。

网友:
我也一样  怎么才能容量不减半

网友(2022-01-24):
SM2258XT_B0KB_IM3D_PKGR1026A_FWR0831B0      我也是这个芯片,120G的金速的,麻烦哪位大神给发个软件吧,谢谢,邮箱:42967004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