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模仿坛友修相机电池,省下一笔小钱

楼主(2019-03-06):
前段时间我收了一台索尼T1,这台机子“”年事已高”,配件大多不通用现在的或者停产,当时还发了很多改它的帖子
这个帖子算是最后一篇关于这部经典相机的了

其实除了相机,我还去闲鱼收了这部相机用的电池。
为什么选品胜的呢,我当时觉得,既然这个相机停产那么久
原装电池也贵,差不多要40元一块,
就算买的到也都是那种要残不残的状态了,而且有假货
第三方品牌的相对会好点吧.....而且也便宜很多,20不到。

结果,卖家把电池发来,这个生产日期把我吓了一跳
差不多是8年前的东西了.....

当时电池是没有拆封的,包装完好,我拆开又吓了一跳
居然“有孕在身”.....卖家并不知道电池坏了,以为还能用,
人也好,退了款,东西我可以留着。
顺便又和他闲聊了一下,聊了一下相机还有收藏了什么镜头,聊着聊着,
他把我挂在闲鱼上一枚佳能50mm的镜头买走了.

电池的话我准备学坛友换电芯试试,大概一个月前吧,在论坛看到一位坛友
换过这种电池,也是索尼的,但型号可能不同,换的还挺成功,我就学着换了

买新电池的时候犯了难,知道尺寸,但不知道怎么买
后来还是问淘宝的卖家,他教我的,这种小电池的公式:高+ 0+宽+长=型号
跟18650、26650是差不多这么算的,型号即是尺寸

电池到了,照着能买到的尺寸买的,
这种聚合物的电池只要7元一块,还包邮

因为那块品胜的电池已经拆开就先换了

这是换好的,一直在琢磨,没有拍过程

完美装机

虽然这电芯只有500毫安时,比原装的680毫安时小一些,
但这电池现在是新的,电量挺足的

这块我一开始认为是原装的电池也拆了,这块电池是我之前那部T1的,太久没充电
过放了,已经充不进去了

假货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选品牌的原因

很粗糙,我记得原装电池的焊点不是这样的

虽然看起来还不错,细节就不行了

第二块新电池

这次的保护板一定要去掉才能用,可能是我买的这块电池保护板限流的原因
我直接照着线连上去。相机拍照没问题,但不能开闪光灯,一开始闪光灯电容一充电就关机
去掉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电芯直接连在原来的保护板上,位置有点对不上,我用很细的导线
过渡了一下

我用来填充的东西有人觉得眼熟的么,

对了,这块海绵是上次18块钱一个的斐讯H1硬盘盒包装里的
,密度正好合适,大小形装也可以自己切出来塞电池骨架里面

打胶固定好,电芯就不会乱跑了

包上耐高温绝缘胶带,其实如果家里有标签打印机的话
照着原来的标签扫描一份,打印出来贴上会更好看些

完成......坛友的方法真好,花了小钱,却让我省了买两块原装电池的钱

续航的话,屏幕左上角虽然写着这么差不多90分钟
实际使用的话,连续拍照大概40分钟,视频15分钟左右,
相对容量体积只有这么小而言,还算耐用吧,

加上收这部机子带一块电池,一共三块
换着用的话,其实也能用很久。

楼主:
另外,其实我也收藏了一些老手机。
有些机子的电池也不行了,比那部相机的更难买到

既然掌握诀窍了,也准备动手换一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6494

上次这部诺基亚8850用的这块BLD-3,本身就是锂电池,
电池外面又有一层塑料外壳,比较容易固定聚合物电池,所以就可以改
像黑莓那种电芯是和保护板注塑在一层塑料里的就不行,

电池还有电

假货来着,真货有人拆过的话,镍带上是有温度保险的
这个就没有,而且做工、保护板方案什么特别简陋

外壳倒是做的还挺真的,I那里是有防伪的

也是鼓包了,但不算严重,
我订的是一块1000毫安时的电芯,距发帖为止,还没到货,
收到了焊接上,再粘回去就行了,估计保护板都不用去掉
————————————————
3-8更新一下:
电池其实第二天就到了,第一时间就开始着手安装,

这电池我发现我买的稍微厚了一些,按道理说是5.5mm厚
按着6mm的买了,容量是够大,但是高了那么多留给盖子咬合的地方不够了,
也就是说,勉强也能合回去,但外壳只能用胶带粘固定,做不到无损修复

价格的话是8元一块包邮,我买了两块,另一块修类似的电池

保护板我是用环氧树脂胶黏死在外壳上

填充,试机。这样装机后,保护板就不会被弹针推下去

把盖子包上后,就可以正常使用,电量真的比原来充足了许多,装了一张没用的手机卡
放了一天还是满电,之前的这块电池,恐怕这时候早就已经撑不住,
要显示“电量低请充电”了

网友A:
美美的。要是我,就接两根线出来插到腰间。。。的充电宝上。

网友:
楼主的手艺不错,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美的。要是我,就接两根线出来插到腰间。。。的充电宝上。

我曾经这么搞过,把充电宝电池接了两根线接在手机主板上,手机就贴在充电宝上,半个月不用充电
但坐地铁、火车过安检的时候,就尴尬了。因为看起来很大,很可疑,警察要检查好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曾经这么搞过,把充电宝电池接了两根线接在手机主板上,手机就贴在充电宝上,半个月不用充电
但坐地铁 ...

绑在一起像极了 订时炸蛋

网友:
谢谢分享,多年前买骚尼卡片机,就是多配了一块品胜的电池,说是电池里面有芯片,相机有检测才工作。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坏了没,得拿出来充电透透气咯

网友B:
设备真多,每天摸一遍都得花上两小时了吧    我的联想et860已经这么换过两次电芯了,

网友:
相机很懒得用了

网友C:
楼主给个买电芯的链接吧

网友D:
还好保护板没有锁电芯的程序,有些一英寸感光片等专业消费相机,保护板一旦掉电会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真多,每天摸一遍都得花上两小时了吧    我的联想et860已经这么换过两次电芯了, ...

厉害啊,智能手机的电池我还没这么换过的,功能机的以前也这么弄过但都没有成功,以后碰上了这种情况还得多请教一下你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个买电芯的链接吧

这个你照着你需要的型号搜就行了,比如你要厚度在5mm宽度在30mm 高度(长度)35mm,直接搜503035这个型号就能找的到
比较小的电池厚度的尺寸后面加个0,以这块电池为例,如果是长度是135mm,则那个0没有,就可能是530135。
我给你链接不一定就是你需要的电池,而且我买电池一般都是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发货的,价格不一定是最划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个买电芯的链接吧

小马家打【电芯】,一搜一大把,最主要的是要懂得要换的电芯的尺寸(长、宽、厚),要不然无法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保护板没有锁电芯的程序,有些一英寸感光片等专业消费相机,保护板一旦掉电会锁输出。 ...

是啊,万幸都是第三方电池,没有这个顾虑,换好电芯充一会电,保护板测电压就有输出了,
我记得索尼一些原装的就有,除了掉电会锁,有些人拿万能充充过,或者不小心短了一下路,也会锁住

网友:
这换电电芯方法我08年给自己诺基亚手机就用过,最先是在街上看到摆摊卖手机配件老板这样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曾经这么搞过,把充电宝电池接了两根线接在手机主板上,手机就贴在充电宝上,半个月不用充电
但坐地铁 ...

怕是没见过玩随身耳放的,国砖加耳放,中间连几根老粗的红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怕是没见过玩随身耳放的,国砖加耳放,中间连几根老粗的红蓝线

那估计我见过了,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玩的,只是我的考虑到便携,没有体现出那种砖的效果,

话说,以前听歌也是这样,98年那时候不是磁带机就是收音机,索尼那种高端机买不起,鑫胜之类的便宜的机子都厚的跟坨墙皮似的。充电电池当时很贵,买不起,一次性电池又撑不了多久,然后就诞生了那种种铅酸电池小电瓶,跟随身听一起挂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其实我也收藏了一些老手机。
有些机子的电池也不行了,比那部相机的更难买到

真正的技术贴,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