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内存卡c4,c6,c10,u1是什么意思?怎么样区间

楼主(2019-03-06):
内存卡c4,c6,c10,u1是什么意思?怎么样区分。

网友:
我知道C4  6   8代表读写速度  数字越大越快  U1不知道 估计差不多吧

楼主:
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就是内存卡的读写速度等级,越大就越快

网友:
u级别比c级别高级,更快,连金手指结构都不一样,c的一排,u的2排,可以理解为2.0和3.0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