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每日一拆,三星数据传输线

楼主(2019-03-06):
一条三星数据线,中间有小盒子和磁环,不知干什么用的,拆开一看做工不错,发上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前几天还在地摊上看到这么一根呢!想想实在是用不到就没拿

网友:
三星的线材都很不错,相机的线里面也有芯片

楼主:
此线究竟是什么设备上的?手机乎?相机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线究竟是什么设备上的?手机乎?相机乎?

确切的说是手机,三星以前那种很小的彩屏翻盖手机就是配这条线(我在网上找了一张图,就是这类型的手机用的),
像VGA的那根串口线是连接电脑传输数据的地方(当时的手机只能传输联系人、壁纸、铃声,刷入固件、主题外观什么的,不像现在的这么全能),
中间的盒子是写入设备,转换信号用的芯片,那个小开关就是切换模式的。旁边还有个小插口是连接手机充电器的地方,那个接口手机底部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切的说是手机,三星以前那种很小的彩屏翻盖手机就是配这条线(我在网上找了一张图,就是这类型的手机用 ...

谢谢了,如此专业耐心的解答令人感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如此专业耐心的解答令人感动!

三星相机的是这种。里面有充电的电路,可以改万能充。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64120   三星的线做工用料其实都还不错。除了后期的三星手机用的microUSB线,这个时期的线喜欢用压接插头,很容易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