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朗威车用剃须刀一把,RunWe RSCX605拆解

楼主(2019-03-06):
不是给车用的,是车上用的

捡的

朗威

靠,这个连保险丝都没

刀头架

原来是这样子的刀片啊,没用过

车载,12-24v

这里油泥不少

塑料齿轮组

电机和电路板,电机12v的

哈哈,还有点肉丁

这面有两个大电容

用7812稳压输出

留下电机和板子,其他扔掉

网友A:
其实消消毒,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消消毒,可以用的

哈哈,算了吧

网友:
电机线路板可玩, 其它都丢了. 这东西最好不要用.

网友B:
里面电路比我用的还好。楼主可以愉快地边开车边剃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电路比我用的还好。楼主可以愉快地边开车边剃须了

哈哈,我没车啊,自行车都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没车啊,自行车都没了

为了不浪费这剃须刀,必须买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不浪费这剃须刀,必须买车啊

这样的话,因为剃须刀捡的,那就下次再捡个车,齐了

网友:
我说呢,车车也会长胡子。。。

网友:
什么车载剃毛刀!明明就是奸人同学把充电板和电池拿下送给MM了,再焊根电源线糊弄我们。。。。。

网友:
车用的感觉做工差了些,有车族不缺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不浪费这剃须刀,必须买车啊

不用买车,网上那有不少的汽车接口输出,专用12V电源适配器。或者机箱电源,接一个车载接口,启动主输出。

网友:
12v直供啊,动力应该很足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是剃哪个地方用的?跟车震有何关系?

网友:
确定 是车用而不是人用的?

网友C:
这种电动的和用刀片的那种有啥区别?为啥从来没见我老公用电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动的和用刀片的那种有啥区别?为啥从来没见我老公用电动的?

哈哈,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般用手动的刀片的都是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