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再拆几个石英表

楼主(2019-03-06):
再拆几个石英表
暂时不会维修,先拆开几个旧、坏的石英表看看,反正都是底档货,哈哈哈,高级货一个也没有!

网友:
前面的不错,美优达2035无钻机芯,齿轮都是金属的,后面的塑料机芯就不行了,最后还看见个SM1机械机芯,很不错的。

网友A:
看来前辈收集石英表真是准备拆线圈卖铜呀
木牙膏了

网友:
ROSSINI,罗西尼,名牌手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前辈收集石英表真是准备拆线圈卖铜呀
木牙膏了

苍蝇也是肉,攒多了就很可观了,比如说收集一个亿的石英线圈……

网友:
最后的那张,这石英表不错,有摆轮,有刚玉(红宝石),非常高级的石英表!

网友:
飞哥  你拆着拆着怎么拆出一块钻石机芯?很好

网友:
石英的好简单

网友:
最后一张是要清洗的节奏,大师不会将石英表的主板也放在铁疙瘩中一起清洗吧?

网友:
这么好的石英表,楼主说是低档货。
看来古语说的不错,穷玩车富玩表!!!

网友:
看着像是漏液了

网友:
看着确实是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