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测与拆】X同学发来的太阳能电池板,型号CSDC-B01

楼主(2019-03-06):
在商城撸了2片X同学的太阳能电池板,型号CSDC-B01,想着野外能派上用场
包裹到了

X同学送了点小东西

考虑到X同学在医院干活,想必这是药盒了

盒子背面

参数介绍

湾湾品牌

主角出场

背面

有置物袋

附带的连接线

看接口,应该是连接各种转接头的

下边带俩小夹子

侧面有U口

本想用U表测下电压,结果点不亮

那就用万用表
台灯下的开路电压

靠近台灯

台灯下的短路电流

靠近台灯后

电流太小自然点不亮U表
楼下拆解

楼主:
顶面是魔术贴的开口

可以抽出电池板

和神器比下大小

只有蓝灰色部分才是太阳能电池吧
好浪费空间

看颜色和斑纹,是多晶硅的

薄薄的一片,目测2.5mm

从侧面大致能看出透明保护层、粘接剂和基板

背面,有尺寸标记

U口焊工真是差

发现小夹子开合不畅

原来有料口,清理后OK了

这玩意电池板是直充的忒简单
看电池cell比较少,估计大太阳下性能也不咋地
空了利用这个袋子,换以前撸的太阳能板,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A:
哈哈,接口堪忧,赶紧打胶固定

网友:
原本想入手的,想想用处不大,也就忍住了

网友:
看着一大块,但核心区域只有指甲片大小,能有多大电流?

网友B:
估计这个面积能有5w就不错了,台灯肯定是推不起来的,太阳最大正午1200w/平方米呢

网友:
去太阳下面晒着再测试一遍,看有多少功率

网友:
估计都是回收的破片,回去切割再利用的,免不了片子的效率不同,还有一些严重低效的片子在里面!

里面居然连个二极管都没有!

网友:
这太阳片片好小的一块块的,光有其表呀。

网友:
这个,太忽悠了。。。。

网友:
太阳底下性能咋样?

网友:
十年前的东西了!所以要求不要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接口堪忧,赶紧打胶固定

确实堪忧,暂时不打算用这个,空了再折腾

网友:
我记得:太阳下,一般是100cm2是1瓦多点吧!

网友:
深圳产   起码十年前    功率2-3W 绝对看个亮

网友:
起码浪费了一半的面积

网友:
那个盒子不是药盒,应该是装隔音耳塞的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个面积能有5w就不错了,台灯肯定是推不起来的,太阳最大正午1200w/平方米呢 ...

盒子都写着1.2W呢

楼主:
不客气,给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