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urface Pro电源 磁吸头首拆

楼主(2019-03-06):
网上找了一圈也没见有哪位兄弟拆个微软苏菲婆的磁吸头拆解图。
废话不多说上图,
冰箱锤子大法就不多说了,

网友A:
surface pro呢,咋不一起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rface pro呢,咋不一起拆了。

拆不起。这货是损坏了,磁吸头那里面短路了,没用了不是拆了。本想是拆着线做用的,结果线坏了。

楼主:
新轮胎完全没有人气啊,都没转过来?

网友B(2019-07-19):
楼主能再详细一点点吗?我好看看。
楼主的充电器是怎么坏的啊,坏了之后症状是怎样的?
我的Surface Pro3的充电器也坏了,就是充电5V1A可以使用,12V+和5V-检测有12.3V,12V+和12V的外网线就是一直跳,没测出电压多少。
今天刚发现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怎么坏的

网友:
看头子里是三根线,那根蓝线是干什么的?识别的吗?

网友:
高压不用红宝石电容,用的太坑,跟苹果比还是差点,就是抄了个磁吸,这磁吸设计苹果没申请专利吗?

网友C:
我的一个surface pro4黑屏无法启动,面板都被我拆了个粉碎,看了看里面也不知道咋修,扔那里3个月了差不都,电源倒是好的。

网友:
好惨,安慰一下,里面还挺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再详细一点点吗?我好看看。
楼主的充电器是怎么坏的啊,坏了之后症状是怎样的?
我的Surface Pro3的 ...

我的是磁吸头里面短路了,电源没换,你拆开看看是不是也是头子短路或是接触不良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个surface pro4黑屏无法启动,面板都被我拆了个粉碎,看了看里面也不知道咋修,扔那里3个月了差不都 ...

拆这货不是一般的难,黑屏你先去售后检测一下什么问题,别自己动手拆啊,这货自己修要不是专业的我估计十有八九是小病变癌症的节奏

网友(2020-01-11):
引用 楼主:
拆不起。这货是损坏了,磁吸头那里面短路了,没用了不是拆了。本想是拆着线做用的,结果线坏了。 ...

这货磁吸怎么都是短路,我的也是短路充不了电

网友(2020-02-20):
这个入线设计有问题啊

网友(2021-03-18):
我的磁吸头的弹簧针有一个弹不出来了,怎么办?每次一链接就关机

网友(2024-10-12):
如果有个电路板解说就更完美了

网友:
收藏了,我也有一个

网友:
磁吸头拆坏了吗

网友(2025-02-27):
我刚刚也拆开的,但是想着尽量保留原来的配件,没丢掉那个金属固定卡扣,但是又没有卡得像之前那么紧,怕夹坏外层保护皮,结果套管快回去的时候挡住了,上不上下不下的,强行推归位应该是又短路了,扣成这样倒是可以亮灯但是平时这样使用会不会不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