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HK9903古董显卡,Trident 9880主芯片

楼主(2019-03-06):
翻出一个古董显卡,是2000年的,已经有十九年了,型号是HK9903,主芯片是Trident Blade 3D(9880),中文也称泰鼎,成立于1987年,至今也算是美国硅谷一家有着多年历史的绘图芯片制造商。对于资历较深的玩家来说,相信对Trident这个品牌应该不陌生,在2D图形芯片时代的其也是一位风云人物—在90年代初期,几乎在每台的IBM兼容机上都可以看到Trident8900和9000系列显示卡的身影。

外观
上面有很多空焊盘,缩水了,应该有其它输出

日期,2000年

接口,只有一个VGA

主芯片,Trident Blade 3D(9880)

显存,有四片,每片16M,共64M

BIOS

型号,HK9903

网友A:
9880还算不错的显卡,基本上和i740属于一个档次的。完整版的9880带TV-OUT,在当时接电视玩古墓丽影、极品飞车很爽。

网友B:
64M的显存?是不是忘了除以8啊,这种显卡8M显存也嫌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880还算不错的显卡,基本上和i740属于一个档次的。完整版的9880带TV-OUT,在当时接电视玩古墓丽影、极品飞 ...

是呀,当时是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4M的显存?是不是忘了除以8啊,这种显卡8M显存也嫌大了
没查到一样的,查个类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查到一样的,查个类似,

64Mb,一般俗称8MB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Mb,一般俗称8MB

学习了,Mb与MB不一样

网友:
当初配的第一台电脑就是赛扬300A,但显卡好像是这个系列的9850。

网友(2019-05-08):
记得MVP4主板上集成的显卡,就是这个型号。
单独的显卡Trident Blade 3D(9880)倒是不多见。

网友:
好像当时这张卡就要几百元。

网友:
Trident ,agp时代有3个芯片
9750,实际还是只支持pci规格的,即使能插在agp槽里,早期驱动 上1024,还是隔行显示。
9850,就是真正支持agp了。
9880,真正有像样3D效能的芯片,不过,NV都出TNT了,跟着就彻底掉队了

网友(2022-07-28):
隔行显示还是远古时期的玩意,而且只适合视频,显示器只能逐行显示,何况9750最基础的都有4M显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