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总死机,拆解五菱宏光车机

楼主(2019-03-06):
这个车机总死机,然后拆开看看,主控是联发科的。三星1G内存2颗,东芝flash闪存不知道容量。

网友:
死机 这个故障估计难搞定,先全部删除可以删除的app试试!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零件过热等问题,虚焊什么的!

网友A:
五菱宏光S1哦 好车!

网友:
我说怎么没见过这个车机,原来是精品厂的东西呀,如果不常用导航的话推荐你考虑宏光S拆机多媒体,那个机器是德赛西威的,比这个要稳定,价格也不贵才200多

网友:
通用五菱公司原厂的都是德赛西威,不是这个牌子都是卖车的后加装

网友(2020-01-10):
1G是128M  两颗就是256M  这是ce系统吧

网友:
搞个自动重启功能吧  MTK的  死机很正常。。

网友B:
貌似很多第三方导航车机都是用这种架构,一块安卓开发板接外围PCB。外围PCB焊接转接接口板。一套主板通过换接口板兼容N多的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很多第三方导航车机都是用这种架构,一块安卓开发板接外围PCB。外围PCB焊接转接接口板。一套主板通过换 ...

这是ce的……ce时代和安卓时代都一样,小厂公版模具核心板,二线厂家一般就公版核心板,自己改下ui,模具有些可能稍微有区别……
一线厂家一般主板核心板都是集成化,多数模具自家开发……不过19年开始,一线厂家基本也采用公版了……现在安卓大屏机基本没品牌可说了

网友:
有元件烫不,电容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菱宏光S1哦 好车!

S1的时钟不是这样的,圆的是S

网友:
副厂的机器就是差

网友:
这个是S1的高配车型,S的好像就不是联发科的机器,倒车影像出现过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