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不收智商税,硬盘升级小硬糖电容阵列

楼主(2019-03-06):
做了一台电脑播放音乐,搞了个PCHIFI
看到网上有魔音师的彩虹糖,小硬糖,棒棒糖,
都是电容阵列,为了防止论坛里的阴阳怪气的说脑放,智商税的,也普及一下初中的知识,电容阵列对于所有直流用电的机器都是有好处的,电容不仅是储能,更加是滤波,对于高频的,毛刺的,突发电压波动有吸收作用,实际上是对于电源能够使得电压更加稳定,还能改善瞬态的电流波动。
安装时,发现小硬糖和原配的插头线不相配。

小硬糖是串在主板和硬盘之间,看似串,实际上是并联在硬盘供电的线路上。 ...

发现我的硬盘连线和这个插口不匹配

他的口是这样的

什么事情都难不倒我我们数码之家的坛友,用美工刀割开来。

还好塑料比较软,15分钟搞定

硬盘旋转时候,电流还是挺大的,而且是无刷电机,会输出一些不好的毛刺电波。还有硬盘的摇臂磁头要精准的对准磁轨,那是需要很稳定的电压电流的,
如果外部的电压不稳,或者电流偏小,会导致硬盘寻轨时间长,甚至导致寿命缩短。
现在的电脑供电都很好了,我在90年代末玩电脑的时候,常听说谁电脑供电不足,把硬盘饿死了。其实就是供电不好,影响了硬盘的寿命。
所以加这些高质量的电容,使得硬盘的工作电压电流更加稳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而且,我已经发现另外两个,PCI和内存的电容阵列装上后,电脑开关机速度快了好多。
我的电脑是系统装ssd硬盘,音乐放2T的机械硬盘。
现在开机关机,神速,如同打开CD机差不多。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这个电容阵列,还是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电容,还有2个电感。一般来说,大电容滤低频波,小电容滤高频波,各有不同的导通敏感频率。好的滤波之后,硬件的运行环境,电压电流更加稳定,运行质量肯定得到提升。

实际上这个电脑PCHIFI是用了3颗糖。

彩虹糖插pci口,小硬糖插硬盘口,棒棒糖插内存口。

声卡是 法国追梦的VX222v2,自己加了铁板做屏蔽,但四周留空,屏蔽的效果是很少的,但终归 有点的。
还可以看到主芯片上我贴了屏蔽胶带,其实里面其他芯片,我都贴了一些,就是那种金属编制的屏蔽专用胶带。
当然磁屏蔽,最好是铁镀铜,因为铁和铜屏蔽的不同频率的电磁波。

电脑的pci插槽是转接的,彩虹糖并联在pcie上

论这三件对于声卡数字输出音质的影响来说。
彩虹糖有30%的提升,小硬糖有10%的提升,棒棒糖有5%的提升大致上这个感觉。
再重申一下,三颗糖的作用是储能和滤波,使得三个部件的运转电压电流更加稳定,改善是有的。

任何一个直流电供应的器件,良好的直流是,优质运行的前提。越少干扰,越少纹波越好。
有高端的发烧音响,用电池供电,得到很好的提升。其原因就在于电池供电隔绝干扰,比较纯正。
还有,我的声卡有时钟输入的接口,我的解码TASCAM da60mk2有时钟输出,
当解码的时钟输出接到声卡后,声卡的AES/EBU数字输出音质的提升非常大。、

按照那些阴阳怪气的人的说法,声卡自己就有时钟,解码输出时钟接入声卡,不就是一码事么,怎么会提升呢?多根线还多一份干扰呢。

还有声卡只是数字输出,电脑的电源的纹波,电压的变化,对于数字电路干扰很少的啊。
可事实就是,声卡并联电容后,音质就是得到提升了。

其实要论音质的改善,你用步步高VCD,和LHH900比较,你听不出分别的话,恭喜你,可以省下很多钱了。

如果觉得有改善的话,你也没法拿出证据,没法用简单仪器来分辨这两个器材输出的音频有多少的差距。会被人喷核电水电和火电的。
关于核电水电火电,似乎很马马虎虎是吗,你听说过交流电为了精准和稳定,是要用到 铷原子钟的,你信吗?

电脑中的CPU,硬盘,内存,pci卡,他们之间的数据传输,和我们人和人之间讲话一样一样的。
当电压不平稳,纹波过大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在嘈杂的大街交流,CPU对硬盘说,你把那个内容给我,背景嘈杂时候,硬盘说完,CPU说,有几个数据不对,没有听清楚,校验发现错误,硬盘你再说一遍,慢慢讲,这样传输数据就明显慢了起来。电压又毛刺,有时候硬盘还要多读几次,才输出正确的数据。
同样,内存,硬盘,pci传输数据,都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在用电器里,就是要平稳的电压电流,理论上当然是越平稳越好,相当于在安静的家里,说话快一点,轻一点,大家也能听清楚。

补充内容 (2019-3-13 16:17):
硬盘在稳定的电压下,就像我们听电唱机,想听第三首,手指抬起唱臂,移到第三首为止,放下,刚刚好。
电压不稳,那就是帕金森综合症,抖个不停

网友:
哈哈,有点发烧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台式机的?这操作666

网友:
直接上大U盘或者内存卡不就行了嘛,感觉更多的是心理作用

网友:
发烧级别的,所有设备本就已经自带电容,额外加上效果不会太明显(除非自带电容衰减了),但肯定有好的效果,

网友:
电脑开关机速度快好多。。。。呵呵

网友:
硬盘旋转时候,电流还是挺大的,

嚇我一跳,以為整個拿起來旋轉。。。。

网友:
好吧,我就是那个阴阳怪气的,想说这玩意就是智商税。
硬盘电机功率小,正常启动后就没有突发。
硬盘数字信号,小波动根本不在意。

网友:
真的假的呀,感觉有些多此一举了呀。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个是用在哪里的?

网友:
小电容并联是有科技根据的,估计没人说智商税吧?如果有人说这个,此人就需要交智商税了。也可以大电容并几相小电容,如果噪声频率比较高,还需要并瓷片电容。
如果仅仅是驱动磁盘电机,确实多此一举。如果是处理数据信号,那更是多此一举。一般没有差到数据信号没法处理的地步。解码后需要电源干净些,这才是正解。

网友A:
不管什么电气设备,供电越纯净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电气设备,供电越纯净越好~

纯净,是相对的。一只白炽灯泡,只要电压电流足够,管它什么毛刺?

网友:
而且,我已经发现另外两个,PCI和内存的电容阵列装上后,电脑开关机速度快了好多。

看来,几只电容就能解决的问题,买那些高速固态硬盘太浪费了!

网友:
电脑开关机速度快就扯了,但微软对电源断电后电压保持时间是有要求的,全靠电容
企业级的固态硬盘用了大量的电容阵

网友:
恍惚间我还以为回到了音响论坛~~~

网友:
神一般的开关机速度快了不少
针对高频毛刺,就近加个mlcc还差不多

网友:
开关机速度快了好多,厉害了我滴哥儿

网友:
红色发方块电容,传说中的发烧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