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俩开关电源

楼主(2019-03-06):
拆俩开关电源,都是24V15A的电源,看看那个做工质量好点?

网友:
一个鸟样,都差不多

网友:
一样的方案,方便改成0-30v可调

网友:
中规中矩吧,看着第二台好点~

网友:
一个样子,差不多了

网友A:
两只都差不多。感觉第一只稍稍好一些,输出电感是两磁芯绕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只都差不多。感觉第一只稍稍好一些,输出电感是两磁芯绕制的。

第一个电感里多个感应器,控制风扇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电感里多个感应器,控制风扇转的

仔细一看,果真如此!这个设计更良心!好多这类电源就是烧这个电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