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量产问题:Pretest Fail/Cannot Find SM3259 info

楼主(2019-03-06):
如题慧荣量产问题,量产一直出错,主控是 慧荣SM3268
错误提示如图

配置如图

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68好像是不会成功的,我用R1229成功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220

网友A:
换个工具试试,mydigit.ys168.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工具试试,mydigit.ys168.com

换过,不行

网友B:
用sm3259的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m3259的工具试试?

试了,不识别

网友C:
闪存型号发一下啊,你这一个ID好几个型号。都不知道是哪个 4[[9{I3~RQ05DS%1_V54$(9.png

网友:
或者自己换一个版本的这个主控的量产工具

网友:
容量设定现在原始试试看,

网友:
把跳线搞一下,sb8和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型号发一下啊,你这一个ID好几个型号。都不知道是哪个

PF29F32B2ALCMG2

网友:
你发错了吧,你这个闪存ID是美光的。你发的这个是英特尔的而且这个型号在数据库里不存在

网友D(2019-04-12):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transcendsmbyusbdev/
去毛子家下个合辑包
TRANSCEND-SM32X-PV1.2.82-BY-USBDEV-S0323 (SMI MPTool v2.5.69 v4)
应该能搞定

网友:
干脆用3281开多好,3268问题太多了,就算开卡成功了,速度不行,而且卡盘

网友:
改成低格试试

网友(2021-05-05):
引用 网友D: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transcendsmbyusbdev/
去毛子家下个合辑包
TRANSCEND-SM32X-PV1.2.82-BY- ...

看不懂不知道怎么下

网友(2022-11-30):
楼主搞定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工具试试,mydigit.ys168.com

感谢kof宋小宝的工具,居然成功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