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疑似不是扩容

楼主(2019-03-06):
        最近优惠购的不同品牌两个U盘,到手用数码之家U盘检测工具测,刚开始用快速检测扩容,结果提示是扩容,而且退出软件后U盘还是不停的闪灯。但如果用全面检测选项,则可以通过检测,无错误。再用其它的检测工具,都提示不是扩容。回头再用数码之家U盘检测工具的快速检测扩容就不提示是扩容的了。
        即首次检测用数码之家U盘检测工具的快速检测扩容选项会误判,估计是数码之家U盘检测工具有BUG,最近的两个U盘都这样,以前未试过这种情况。第一个U盘还以为是偶尔,今天又遇到这样,发贴探讨一下

网友:
复制满电影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好多检测软件检测数据不合理,让黑心厂家钻空子,很多检测数据是01020304这类的连续可大比例压缩文件,而且分割的每个文件都一样,这样效验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固件搞定,一般推荐效验方法是随机生成数据,记录每个文件的hash或sha1一类的,然后验证,可以保证不被作假,当然,和考满电影的原理也差不多。

网友:
把U盘写满,看能不能读取就知道了

网友:
简单的做法就是你拷贝一部电视连续剧进去,看看能不能读出来,就能判定u盘有无问题。

楼主:
h2testw.exe,MyDiskTest_v298.exe,urwtest_v18.exe,都是用这些软件,未听说过能绕过检测的,应该和拷电影的效果一样。几十G的,拷电影麻烦

网友:
这个关注一下!!

网友:
用h2testw试试

网友:
快速检测扩容选项本身就不靠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用完整性校验吧,别疑似什么的,自己测一下就一清二楚

楼主(2019-10-14):
也可能是山寨读卡器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