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斐讯K2 A5版本WiFi信号弱及备份编程器固件顺便改5V供电

楼主(2019-03-06):
春节过后回来,发现路由器的信号特别弱,2.4G和5G的都很弱,电脑搜不到,手机在路由器跟前勉强能收到一格信号。路由是斐讯K2 蓝色的A5版本,就是版上都不要的缩水版本。遂换上了自己的小米mini,可是小米mini信号真是差,没有功放就是不行啊。
这段时间有空,决定修一下这个K2继续服役。

先进入breed刷入固件,悲催的是把啥啥固件刷进了啥啥的boot还是啥,然后就变砖了……

还是拆机上编程器吧,下面有备份的固件,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刷入新的固件后,信号依旧若,能听到功放供电有呼啸声,遂怀疑是DC-DC变压iC有问题,查得5G功放的供电电压是5V,所以决定直接把12V电源改成5V,将坏的DC-DC电源IC直接拆了。

这个是DC-DC的电源IC,旁边的电感有呼啸声,测得输出电压只有0.26V,这个低的有点儿可怜啊。。。。

下面是盗图一张,看看别的版本,人家功放都是双路供电,做工好的没法说,现在真是缩水到……

这个是吧电源IC拆了之后,直接接到输入DC上,路由器改5V供电。

悲催的事情发生了,测得电路有,查了半天发现焊接并没有问题啊,感觉是功放挂了……
松香大法上,电压2V多,电流3A,一共7W,这个用了10分钟,才找到是哪个功法挂了,竟然是2.4G的功放挂了。

一开始决定把这个功放拆了,板子上用的无铅焊锡,小小的电烙铁干不动啊……………………
后来一想,干嘛要卸呀,直接把供电切断不就行了。

找个5V 3A电源,改一下插头,上电测试。

测试发现,完全没问题啊,2.4G也可用,5G更好用,改成了5V供电,路由器很稳定,维修完毕。

最后,上一个K2 A5版本的编程器固件,刷完固件开机后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不然可能会有管理员密码。
直接上连接吧     https://pan.baidu.com/s/1boIgl6v

楼主:
发现论坛也有坛友有这个问题,可供维修参考

网友A:
圖7圖8,撒了鹽是怎麼回事啊?
感覺不是修,是煮
開個玩笑莫怪啊,焊工稍微差了些,黑呼呼的可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圖7圖8,撒了鹽是怎麼回事啊?
感覺不是修,是煮
開個玩笑莫怪啊,焊工稍微差了些,黑呼呼的可怕。 ...

楼主文中交代了那是撒的松香粉末;黑乎乎也不是焊工问题,楼主用的烧机大法,坏的功放板发热把松香热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圖7圖8,撒了鹽是怎麼回事啊?
感覺不是修,是煮
開個玩笑莫怪啊,焊工稍微差了些,黑呼呼的可怕。 ...

一种维修检测方法,喷上松香雾或者松香渣,短路点一般高温,有变化的就是短路点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文中交代了那是撒的松香粉末;黑乎乎也不是焊工问题,楼主用的烧机大法,坏的功放板发热把松香 ...

看漏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7圖8,撒了鹽是怎麼回事啊?
感覺不是修,是煮
開個玩笑莫怪啊,焊工稍微差了些,黑呼呼的可怕。 ...

其实糊的没那么厉害,就是拆的时候拆不下来,无铅焊锡温度确实高,拆成那个样子了,最后只能把供电给切了

网友C:
我也有个A5版本低  年前无线信号突然变差  也没管 换了个路由  回头有空我也拆开看看  是不是 跟楼主的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糊的没那么厉害,就是拆的时候拆不下来,无铅焊锡温度确实高,拆成那个样子了,最后只能把供电给切了 ...

無鉛是挺麻煩,要在背部搞點什麼輔助加熱的。。。。單面焊接,熱量不夠,一下散發了故而溫度到達不了現場。。。。

你也是厲害,直接切JJ,暴力出奇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A5版本低  年前无线信号突然变差  也没管 换了个路由  回头有空我也拆开看看  是不是 跟楼主的一样 ...

应该是一样的问题  不是供电就是功放的问题  都好解决

网友:
前两年我也碰到过功放烧掉造成WiFi信号变差的故障,也使用阉割法解决

阉割法修复仕牌WR301路由器无线连接不稳定故障: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05208

网友:
如此做法,不就变成了2.4G 1发2收,下载150M,上传300M
可以飞线短接这一路,这样可以保证2X2,
功放可尝试点开供电;或者在不再回首利用的情况下用电磨磨掉大部分,剩下的一点用烙铁即可清理;还可以周围贴高温胶带,用铜线围住焊脚,然后堆锡

网友D:
楼主用了烟雾大发 和阉割手段 只怕这个漏油器这辈子都没有2.4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了烟雾大发 和阉割手段 只怕这个漏油器这辈子都没有2.4g了

2.4G是有的  只不过是断了一条腿而已  两根2..4G天线呢  断了一根 不影响使用

网友E:
原来也改过5V,但是不稳定,经常重启,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也改过5V,但是不稳定,经常重启,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我测了一下其他的电压  确实偏低一点点  不过我用着还没有出什么问题  挺稳定的  这个还有另一种方案,就是直接取那个3.3V电压给功放供电  这样的话我认为功放可能没有全功率运行,就放弃这种改法了。

网友:
默默看了一下自己的k2,发现是A2版本,好高兴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
非常详细,谢谢

网友:
羡慕懂焊功的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