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密码锁哪家强?有品米家找鹿客—OJJ X1智能锁试用评测

楼主(2019-03-06):
一、简述
OJJ指纹密码锁X1是小米鹿客打造的全新互联网品牌欧极佳的第一款指纹锁,其功能齐全,性能优良,使用方便,具备指纹开锁、手机蓝牙开锁、密码开锁、钥匙开锁,不亚于三星SHP-DP728指纹锁。
OOJ的具体参数:
开锁方式        指纹,蓝牙,密码和机械钥匙
离合位置       面板
主要材质        铝合金
外观工艺        烤漆
锁舌材质        不锈钢
密码长度        6位,支持最长16位虚位密码
应急电源        MicroUSB
待机时间        10个月
运行环境温度  25° C~55° C
使用门类型     木门,防盗门
适用门厚        40-120mm之间门厚无需额外配件(门厚度超120mm请咨询客服)
密码容量        50组
指纹容量        30组
通信方式        蓝牙
加密芯片        米家定制加密芯片
主舌上锁方式  关上门后,上提把手
防猫眼           手动按钮
天地勾           支持
二、开箱

很大的瓦楞纸包装箱,一侧正中印有“OJJ”,左上角是“有品”,小米的购物平台,右上角是接入米家的标识,没有华丽的辞藻,非常简单。

另一侧是产品信息和服务二维码

打开包装,里面有两块减震材料,上层的减震材料镂空处放着电池及C级锁芯

两层中间放着门锁的内外面板

面板为铝合金材质,表面亚光黑色喷漆处理,手感极好且耐脏

室外面板的上部是隐形数码,平时不亮,点击时数码发出幽幽的暗光,便于输入密码;中间是把手,把手的转轴中心处是指纹传感器,采用了指纹拼接、图像识别、自学习算法等业内领先技术使指纹识别更强大更智能,在手握把手,拇指抵住中心触感器后便可迅速打开门锁,方便快捷;椭圆形的暗盖内是C机直插铜锁芯,其强大的防破坏能力达到金融行业应用级别;最下方是品牌logoOJJ”。

面板反面跟普通门锁不同的是有一根USB线,是跟室内PCB板相连的。

手把内侧有两颗螺丝,连接把手内盖

轴中心的指纹传感器,不刻意观察很难发现。

USB线采用C口插头

表面丝线编织网

室内面板上部是电池仓,中间是把手,把手中间有个凸出的按键,这就是防猫眼开锁用的,开门的时候必须按下后才能开门,幼童要想开门也不是很容易了,不用担心三四岁的顽皮,误开门造成麻烦;下面的旋钮是安全锁钮,跟普通防盗门功能相同。

近距离的看一下防猫眼开门按键

把手的内侧有一个开启(关闭)防猫眼开锁按键的滑动键,方便家里有人,并频繁开门而设置的

内面板反面跟普通门锁一样

这是电池仓盖板

C级锁芯及钥匙

锁芯具有防钻功能

随机的说明书和合格证

锁体跟面板是分两次发送的,这是锁体

锁舌片一般的防盗门用不上,木门就需要了

锁体的五金件

三、拆解
首先把橡胶垫取下,这种设计还是不错的,插入定位准确,不会在安装时错位

拧下背面的螺丝

打开电池仓盖,电池仓内还有两颗螺丝

打开USB线收纳盒盖

取下电池仓

从电池仓处可以看到有一个C口的USB插口

反过电池仓,就可以看到室内蓝牙PCB板了,拔下电源线插头和蓝牙天线插头,拧下PCB板固定螺丝

取下PCB

蓝牙版本

n51822蓝牙模块

CUSB接线定义

蓝牙天线

钢质后盖板

铝合金面板内侧

手把转轴部分,据商家介绍,手把内使用了德国双轴承,使用10年手把不下垂。我更为关心的是弹簧,不知弹簧的品质如何!在这里也就不拆了

下面就拆解室外面板部分,跟室内一样,也是先拆下钢质盖板

室外部分就要复杂得多了,左端为主控PCB板,USB线用于跟蓝牙板相连,然后依次是把手、电动执行机构、锁芯盖板,最后是音箱和应急电源板

USB线连接处

主控板

依次拔下所有连线插头,拧下螺丝

取下USB线

取下主控板,主板上有一颗松下纽扣电池,给存储器提供能量,一个防撬开关,一旦门锁被暴力撬开,便可发出报警声,并通过网络通知主人

MCU采用的是EnergyMicro(美国芯科科技Silicon Labs)的32位、48MHz512KB FLASH 高性能低功耗32位嵌入式微处理器EFM32GG230F512

生产日期2018.10.24

防撬开关

CR1220电池,不知这块电池电量耗尽会出现什么情况

主控板背面

拆开数字键板压板

触摸数码屏,由软排线跟主控板相连

这是执行机构,当主控板收到开锁信号时,向执行机构发出执行动作电流,执行机构向左移动推动轴销,门把手就可以开锁了,2秒后复位,以防有人尾随进入;不动作时,门把手只能向上抬起锁门。

拧下两颗固定螺丝,取下执行机构总成

拧下四颗螺丝,打开盖板,里面一个小直流电机和变速齿轮,当得电时推杆(铁片)推出,推动轴销

电机型号,铜轴上有螺纹装凹槽,旋转时铁片在螺纹的带动下移动

轴销

上面的是应急电源插口和复位键板,下面是音箱

音箱,发出报警声和平时的语音提示

应急电源插口及复位键板

最后拆开两个门把手看看,这是室外把手,也就是指纹传感器板

传感器反面

拆开室内把手

拧下螺丝,看一下防猫眼开门的按键

锁片板滑向左边

锁片板滑向右边

按键、弹簧

拆解就到这里,楼下是安装与使用

楼主:

四、安装与使用

扫外包装箱上的二维码关注后预约安装,不得不说,售后服务无可挑剔,首先是客服,真是不厌其烦,因为是公测名额,客服那里看不到销售信息,期间反反复复很多次主动与我沟通,最后重新录入信息,给我预约好,在这里要感谢那位客服!

由于我的门属于通用门,安装时没有费太大的劲,只是把孔扩了一下,但从师傅的操作上看,应该非常熟练,可以这样说,“选择鹿客,后顾无忧”!

很快安装完毕

插上钥匙试一下

完工后侧面

完工后全貌
下面就可以使用了,首先要下载APP

首先打开APP,点右上角“+”进行设备添加

找到OJJ智能门锁

按提示一步一步的操作

同意后添加完毕,可以继续了

中间是蓝牙开锁键,下面依次是密码、指纹和设备共享

先录入指纹

点击“开始添加”,按提示一步一步的操作,过程比较繁琐,需要录入12次指纹,添加后就可以用指纹开锁了

录入密码试一下,点击密码

会有普通密码和一次密码的选项,根据需要选取

设置好后点击“确认生效”

密码设置完成

向右滑动,蓝牙开锁

已开锁
下面比较一下三星SHP-DP728指纹锁

按指纹时不如OJJ方便

通过使用比对,三星指纹锁处在外观上比较大气奢华外,功能上与OJJ没有太大的差异,价格却大了三倍多
五、总结
OJJ X1作为一款千元及指纹密码锁,其性能却能达到几千元级所得水平,无论在可靠性、便利性上都能满足居家使用要求,相信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客户的青睐的。

网友:
指纹密码锁哪家强?有品米家找鹿客!

不合辙押韵,应该这样才对:

指纹密码锁哪家弱?有品米家找鹿客!

楼主:
@阿睦 作业已完成,感谢睦版!

网友:
期待楼主进行黑盒子特斯拉线圈冲击测试

网友A:
哈哈,小米生态链的产物,看哪天我家造新房子了也来入手一个玩玩。

网友B:
个人隐私都暴露了,还是有引狼入室的风险 只有自己diy的才是正道

网友C:
发帖子就可以免费试用? 一个帖子1000元? 哪里申请?

网友:
软文无处不在?要是三五百的还可以~

网友:
指纹锁确实挺方便的

网友D:
这开锁机构都在外面板上?那么破坏性的打开外面板是不是就能开门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三桑的指纹在盖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小米生态链的产物,看哪天我家造新房子了也来入手一个玩玩。

很方便,不用掏钥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隐私都暴露了,还是有引狼入室的风险 只有自己diy的才是正道

有能力DIY那是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帖子就可以免费试用? 一个帖子1000元? 哪里申请?

在老站申请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314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开锁机构都在外面板上?那么破坏性的打开外面板是不是就能开门了?

只要破坏性的打开面板,一般都能打开吧

网友:
很高级啊,看起来不错

网友:
小米生态链产品性价比都不错,指纹解释速度怎么样,对于手指出汗和脱皮的情况识别怎么样,可以做下评测

网友:
评测非常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