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AUTOCAD官网下载网速怎么会那么快

楼主(2019-03-06):
这官网下载工具是什么神器,,

带宽才100M

网友:
我去,这么快!

网友:
还真的是,克强总理刚说带宽提速,你这响应的真快啊!

网友A:
你想多了,是Mbps不是MB。。。算的是比特率,160Mb可以理解为暂时的波动
真正往你的电脑下160MB/s的东西,就是1280Mbps,先不说网卡能不能吃得下,在到达这个数值之前你的电脑早就CPU满载,傻在那里了还能让你截图?

网友:
也许cdn就在你小区机房附近,运营商内网的cdn网站一般是不限制转发速度的,早晚你要下完,限制没啥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是Mbps不是MB。。。算的是比特率,160Mb可以理解为暂时的波动
真正往你的电脑下160MB/s的东西, ...

换算就是20MB了 超过100M带宽值了啊  100M带宽下载为100/8=12.5MB  应该是CDN加速 无限制的

网友:
1.突发测速不准
2.CDN

网友:
我硬盘读写都没这么快

网友:
这还有可能是运营商把这个文件Cache了

网友:
这不是官网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算就是20MB了 超过100M带宽值了啊  100M带宽下载为100/8=12.5MB  应该是CDN加速 无限制的 ...

一般都比标称值略快,某些时候会出现比宽带标称值很高的情况,比如我这里200M宽带,按道理说应该都是25M/s,但是实际稳定是32M/s,某些时候会出现40M+的几秒钟又稳定到32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算就是20MB了 超过100M带宽值了啊  100M带宽下载为100/8=12.5MB  应该是CDN加速 无限制的 ...

当然,快自然是好事情,只要电脑能吃得消。。。

网友:
不过,
运营商也应该是在提速吧,

我的移动100M,
前两天下载的时候发现超过 15MB/s 了

网友:
这个速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是Mbps不是MB。。。算的是比特率,160Mb可以理解为暂时的波动
真正往你的电脑下160MB/s的东西, ...

是160MB/S啊...5.2G就是一会儿就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160MB/S啊...5.2G就是一会儿就OK.

你电脑就是千兆网卡,满打满算极值就125MB/S,扣掉系统开销一般最大也就100MB/S,怎么能接收160MB/S的数据呢?除非你是万兆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就是千兆网卡,满打满算极值就125MB/S,扣掉系统开销一般最大也就100MB/S,怎么能接收160MB/S的数 ...

按计算是这样的呢,,就是这里怪怪的,,,官方下载管理器的怪胎....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计算是这样的呢,,就是这里怪怪的,,,官方下载管理器的怪胎....

要不你再下载一次试试?在任务管理器里面看网络占用就知道了,千兆网占用10%就是100M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