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Intel 1000/128/100/1.75 到底是赛扬还是奔腾?

楼主(2019-03-06):
请看图片,我这不知道还有没有用。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
还用问么???

网友:
赛扬的,只能用于收藏

楼主:
谢谢,好眼力,我记得因特尔是256k二级缓存,赛扬少一半。

网友:
肯定是赛扬的撒,老古董了,只适用于收藏。

网友:
下面的字清楚的很,是赛扬

网友:
100M外频的赛扬~

网友A(2019-05-08):
为什么那时候的芯片都是蓝色的,现在清一色的灰?与制程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那时候的芯片都是蓝色的,现在清一色的灰?与制程有关?

和工艺无关,取决于wafer 供应商。
硅片两个面,cpu制造只能用1个面,另一个面留着散热用。
封装时散热面裸露在外面,k7  有红色,发白的,还刻了图案。

网友(2019-06-15):
奔腾二级缓存是256K 半速的,赛扬的128K但是确实全速的。

网友:
CPU下部写着赛扬,这块是铜矿核心的赛扬。
另外图拉丁核心的赛扬,二缓是256K的。

网友(2019-11-26):
U基板下面写着赛扬。。。。哈哈。。。另外128K的L2是赛扬的,256K的L2是奔腾的。。都是全速的。。。SLOT 1插槽512K 的奔腾L2是半速的。。。

网友:
看上去,像是联想拆机.

网友:
一般赛扬都是阉割,唯独图拉丁赛扬是加强。

网友(2020-05-18):
赛扬,当年超频去到1.33,神器

网友:
一般是赛扬,似乎图拉丁的被推崇跟他的二级缓存有一定关系